天气变化搞乱电气

楼主(2012-08-30):
这两天配电控发现个问题,我不太懂,平时天晴要把电源LN开关打开开关电源才有电,今天下雨,就把L(有火的)打开电源就通电,N开关开不开没变化,地线直连。赶紧上坛子问问(烧东西烧怕了),这是咋回事?

网友A:
会否是零线开关后面什么地方在对地短路,直接形成了地回路。应该查一下线。

楼主:
搞好了,火线开关里面有金属粉尘,天气潮湿,导通了,清理后就好了。
多谢楼上兄弟!

网友A:
装一个漏电保护器就可以从根本上杜绝此类问题的发生。不管条件怎样,安全都是要首先考虑的。机器和电,没一个是善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