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H3 可有反馈控制的功能?用来自己D线切行不行?

楼主(2012-08-30):
MACH3 用来控制雕刻机,能否实现反馈控制的功能?比如说我在刀头上装一个传感器,发现进刀阻力大的话,就走的慢一点,没有碰到工件,就走快一点。有没有类似的设置?没玩过数控,向大家请教。如果能够反馈控制的话,自己可以D线切,或者干脆是数控电火花成形了。

楼主:
没人说话,只好自己顶下。沉得太快。

楼主:
不知道3D打印机用的什么程序驱动。

楼主:
请教问题,不能怕麻烦。再顶下。

网友A:
不懂 我帮顶一下

楼主:
继续讨教。

网友B:
我有一个建议,线切割时检测电流信号,电流正常的话MACH就按100%速度运行,如果电流过大或过小就用外接OEM按钮的方式改变F值倍率,如果短路就给暂停信号了。

楼主:
OEM按钮?好的,我先做点功课。只要能指出个路子来就好查啊。不然真的没法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