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品站淘到的一堆的东西,步进驱动不知道怎么接线,请教高手!

楼主(2012-08-30):
       本镇的废品站都给清拆了,一些玩剩的废铜废铁扔了可惜加不环保,逼不得而唯有去邻镇卖了,谁知道在收钱时无意中瞄到一个步进驱动器,看上去还挺新的,嘿嘿,感兴趣了,老板看到后就马上翻出了这么一堆东西!

是驱动没错可惜是直流的,不会玩,直流电机也很难搞得到

在淘宝买了块控制板试了下,发现步进电机只有一个转向,不知道是不是接线错误的原因,希望高手指点一下,怎么接线和调电流

5V 12V 24V 48V开关电源比步进驱动还贵,呵呵,还有两三个12V,5V的没要!

楼主:
我XXXX,早几天还是新兵可以发帖,咋现在变游人级别不能发帖了!这论坛改版功能反而倒退.........。

楼主:
又发现一个问题!编辑已发表的帖子,需要删除某些文字的话按一下backspace键居然整段文字给我删除了

网友:
真多好东西 楼主捡到便宜好了

网友:
确实捡到宝了

网友:
网上找资料,可能是双脉的

网友:
真是捡到宝了,呵呵

楼主:
饿!这么多人都木有正面回复话题的,点击图片可以看到大图!接口都有标称,只是我看不懂!

网友A:
驱动器上不是有个表格吗,那个就是电流表,电机上的电流多大对应那个表就可以了,比如:电机的电流是1A的,把SW1、SW2、SW4拔到1的位置,也就是ON的位置,SW3拔到0的位置,也就是OFF的位置,就是侧面红的、蓝的开关,上面标有1、2、3、4、5、6的,5和6不用管它,PUL是脉冲信号接口,DIR是方向信号接口,把PUL+和DIR+接+5V,PUL-和DIR-接控制器的脉冲信号-和方向信号-就OK了,这样接好后不会没有正反转的,如果只有一个方向,那么这个驱动器是有故障的,你这个驱动器是两相的,选择电机时只能是两相电机,选择开关电源时要注意功率,如果开关电源功率过小的话,电机不是堵转就是失步,最好功率大于电机功率的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器上不是有个表格吗,那个就是电流表,电机上的电流多大对应那个表就可以了,比如:电机的电流是1A的, ...

这位兄弟谢谢指点啊,你的意思是PUL+和DIR+两个端子都接+5V,PUL-接脉冲,DIR-接方向吗? 貌似我5V只接了其中一个端子.....

网友:
那你肯定把+5V接到PUL+上了,所以只有一个方向,如果接到DIR+上,就不会动,实际上这两个接口都要接+5V才会有方向和动作。

网友B:
外壳不是标了网止了吗,什么资料查了就知道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外壳不是标了网止了吗,什么资料查了就知道了。
网上找的都说得不够详细!曾经参考过这个帖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97623
两个端子都接5v的重点没人提到,害我折腾了不少时间,差点以为是控制板的问题退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