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1 设置学习

楼主(2012-08-30):
闲着没事儿,搞了个G31.
盒子看起来不错。:)

开箱照,x650配件是我另行采购的。

和v8对比了一下,小了一圈,怪不得便宜这么多~~~~。
竟然有11个灯啊,v8才有一个,还多了三个开关。占便宜了,:)

@@@@@@@@@@@@@@@@@@@@@@@@@@@@@@@@@@@@@@@@@@@@
9月6日特别说明
使用这个版本的软件,应该确保你电脑显示设置里面(win7是分辨率设置界面),控件不要放大,否则会导致页面控件互相叠压,特别是22楼,调整尾舵机修正方向的按钮在界面上看不见。

楼主:
支持各种接受,竟然还支持dsm2和X卫星,我喜欢。
说明书做的比较粗糙。接线比较简单。

不要被上面的图误导了,实际上是站在机尾看,左边的接g31的left~~~~~~~。
如果您的中舵机在靠尾巴的一面,按图插正好插错,插的时候一定要插仔细~~~。各种插!

网友A:
这个东西好用吗?

楼主:
中 国人都是重视产品,文档质量一般比较差。注重软件功能,忽视界面客户感受。

特别对我这种年纪大/学历低的新人,唉,灾难。

说明书没有关于设置软件的内容,视频教程是鸟语,我在这里罗嗦几句,理解错误请老鸟指正。

第一个界面的页签叫“接收机”,我吐,明明发射机也在这里设置。

说明:
本页面用于右侧部分用于发射机通道设置,左侧部分用于接收机设置。

进入本页面后,请先拔掉usb线,完成发射机和接收机的bind;
确认发射机可以控制舵机动作,无需理睬舵机方向,再次插入usb线。

左侧选定接收机类型。

右侧调整控制摇杆和开关的位置。
摇杆中立点建议调至0,最高最低行程为100.
通过rev选定摇杆方向,确保与软件文字描述相同。
此处仅用于发射机设置,无需理睬舵机的行程和方向。
事实上这个界面中,舵机也不会随动。

建议:
页签改成“接收机和发射机”;
选接收机类型的时候下面图片更新一下,dsm2就别显示sbus的图片了;
既然这个界面舵机并不会随动,下面的警告可以取消;
调整控件布局,别互相遮盖。

楼主:
这个界面就是设置舵机和电调类型,选一下就ok。

建议:
建议:
页签改成“舵机和电调”;
既然这个界面舵机并不会随动,下面的警告可以取消;
调整控件布局,别互相遮盖;
后面的集合螺距界面提供了斜盘水平的调整功能,没必要在这里调整斜盘,那些说明是否必要?

楼主:
这个界面就是设定斜盘类型。
右侧说选择对了,斜盘会前倾,真心没发现。

建议:
怎么能搞个图示,让用户明白下面是鸡尾方向?
“斜盘中舵机位”这几个字很难让人理解;
“设置-多”这个表述也很另类。
警告信息无用。

我承认,啥也不该客户也应该能看明白是啥意思,不过,有点显得不那么高档了

网友:
期待早日上视频,说说感受

楼主:
这个功能做的赞一个!
一次性搞定斜盘舵机方向,简洁直观。

建议:
页签改成“斜盘舵机方向”;
说明文字改成“调整右侧开关,确保三个斜盘舵机都定位于最高位置”‘
没看出来弄两个图片有啥必要;
右侧不敢用单选控件吗?

楼主:
看来这个界面,真心感觉g31软件功能强大,虽然不好看,不太人性化。
g31可以调整舵机中点的水平,也可以调整最高和最低点水平,这个功能v8只有pro版本才提供。
最高最低点调整时,左右斜盘是一起调的,不能单独操作。

建议:
“斜盘向上为正集体螺距”,这个描述不是很准确,不少飞机是斜盘向下是正螺距。
况且大桨夹反正,就可以调整成斜盘向下为正螺距。

建议这个界面仅仅用于斜盘水平调整,别提啥螺距。

另外开个界面单独调整螺距最大行程,弄到一起容易混淆。
我就喜欢先调斜盘高低点和中点的水平,然后再装旋翼头调螺距。

高低点水平,左右舵机如果能单独调就最好了。

最好软件提供功能按钮,定位最高,最低和中点,用摇杆调整不方便。

介绍待续~~~~

网友:
穷人玩不起G31的撸过

网友:
我擦,买G31还没付钱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好用吗?

抗议插楼!

好不好用我还不知道,嘿嘿。

网友:
可以飞X5的东西,应该不会差

网友B:
用过。没小姨子好

网友:
我顶、写的很详细、本人用G31飞450和X5.由于电脑水平有限、只会用遥控器和按钮设置、感觉蛮方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过。没小姨子好

不是吧。。。。还没小姨子好
不是号称g31能达到vbar 90%的效果么?

网友C:
关注g31,想用他飞550或600级的飞机,这样买vbar mb省下来的钱够买很多电池了。有没有同时用过mb v8  g31的朋友,给对比评测一下?坛子里以前那个对比贴都没有实际飞行体会报告。

网友:
那vbar 还卖2000? 那不是早倒闭了

楼主:
不管是图示还是文字,我都没看明白这个功能怎么用。

是我智力有问题?
@@@@@@@@@@@@@@@@@@@@@@@@@@@@@@@@@@@@@@@@@@@@@
9月六日补充?
经厂商服务人员特别说明,是把大奖拉倒机头位置,调整至8度。

楼主:
这图没有啥好解释的,就是选定你的g31是如何安装的。

右边应该是调整尾舵方向,奇葩的是这里变成了英文版。
好像软件也没有调整功能提供,既然这个地方需要在控里调,那前面界面软件设定方向有啥意义啊?
控里调回不应影响前面发射机设定?

9月6日补充说明
右侧图片下面有个调整尾舵机方向的按钮没有显示,才导致我的疑问。
如果你也看不见,请按一楼说明设置一下。

楼主:
貌似这个界面可以在没有机械干涉的情况下,最大化舵机的行程。
而且三个斜盘可以单独调?
在高低中点水平调好,最大螺距调好的情况下,调这里对前面的设定无影响?
我咋感觉心里没谱那?先略过不调吧。

楼主:
左侧可以调整尾舵机左右行程。

竟然还可以软件调整中点。

这个功能很好,不过我还是建议以调整舵机拉杆长度为主要手段,这个功能辅助一下。

右边是设定循环螺距的限制。

由于前面循环螺距如何调整我就没弄明白,也不清楚在循环螺距已经确定的情况下,调整这里有啥影响。
暂时没使用这个功能。

楼主:
至此设置基本完成,很多东西我都没搞明白。

基本感觉是,g31或许是个好东西,软件功能或许很强大。

不过,软件易用性,特别是说明性很差,在没有更详细的说明文件出来之前,不适合智力低于等于我的同学使用。

@@@@@@@@@@@@@@@@@@@@@@@@@@@@@@@@@@@@@@@@@@@@

找时间去试试飞机,情况如何后报。

软件的其他功能待测试~~~~。

网友:
敌敌畏说好给力的哦~

网友:
等报告了。

网友D:
等飞行报告了!

楼主:
今天下雨,报告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下雨,报告不了

G31我感觉还是不错的,哦,我的是非耐马甲版的GT3

另外你说设置界面很多显示上的问题其实是你电脑屏幕分辨率的问题,分辨率调高界面丢失的部分就出来了,不过升级098a后界面确实有一部分有错误,比如你说舵机类型那一页里要求调十字盘水平确实是错的,因为在升级之前舵机水平位置调节是在这一页的,而不是升级之后放在集体螺距那一页,开发人员估计是忘了改文字说明部分了。

飞完来说说你的振动记录怎么样,我比较一下我的机机震动属于一个什么水平。

网友:
正在考虑弄一个试试,软件有这麽多bug,

网友E:
其实G31不要软件完全可以用遥控器进行调整的、很方便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其实G31不要软件完全可以用遥控器进行调整的、很方便

这样啊,到时可以请教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样啊,到时可以请教吗?

到时候你调机的时候给我电话吧、18622133348 、很快就能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到时候你调机的时候给我电话吧、18622133348 、很快就能搞定

好的,先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样啊,到时可以请教吗?

其实G31不用软件设置的方法有非常详尽的说明文档,恰恰是用软件设置没有说明,可能是厂家认为他们软件的安装向导已经很简单明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图没有啥好解释的,就是选定你的g31是如何安装的。

右边应该是调整尾舵方向,奇葩的是这里变成了英文 ...

这个不是设置尾舵机方向,只是G31的安装方式选择,因为安装位置和方向直接影响修正的方向,右侧的图表示的是要你摆动机尾以检查修正的方向是否正确。至于图片是英文这个问题,我觉得纯粹是开发人员手懒了,只做了一个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注g31,想用他飞550或600级的飞机,这样买vbar mb省下来的钱够买很多电池了。有没有同时用过mb v8  g31的 ...

當然是v8 然後至mb  及g31     g31現在放到50級油機裹.很不錯.比起zyx 好很多.比較接近mb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注g31,想用他飞550或600级的飞机,这样买vbar mb省下来的钱够买很多电池了。有没有同时用过mb v8  g31的 ...

同求!严重要求大侠们上个这种帖子!

网友:
刚入了一套g31,配550用,过几天发体会

楼主:
本来周一要测试,结果塞车~~~~~~~~~~~~~,这两天忙,没顾上,请诸位再等等。

网友:
绿茶速度是慢!估计要等2013年才首飞了!

楼主:
没飞起来,r通道自动修正反向。

设置的时候没发现软件能调整这个方向,顺手就在控里改了一下。
今早飞不起来,才想到一个是设置控操作方向,一个是设置陀螺仪修正方向,根本两回事儿。

难道真的是设置软件没有这个功能还是我没找到?那这软件根本就没法独立使用?

有点想骂人的冲动了。

网友F:
我决定放弃G31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没飞起来,r通道自动修正反向。

设置的时候没发现软件能调整这个方向,顺手就在控里改了一下。

楼主你有没有仔细看我的回帖?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决定放弃G31了

呵呵,看来楼主给了你很大的误导啊,其实真不像楼主说的这么差,多了不说了,不然会被骂枪手。

网友:
引用 网友G:
呵呵,看来楼主给了你很大的误导啊,其实真不像楼主说的这么差,多了不说了,不然会被骂枪手。

呵呵,误导到谈不上,几百块的东西只是想弄个玩玩而已,本来想在sk540、vb、gt5中选择的,价格差这么多肯定不是一个层次的,设置方面还有这么多麻烦,还是再弄个gt5算了,已经有一个用在X4上,调好了很不错,悬停基本不用修正,同时也放弃3gx,太垃圾。

网友H:
我来一个一个补充解释下。

21楼“循环螺距比例”

操作方法如下:
大桨上螺距尺, 从机头方向测量,调整界面上的滑块(那个百分比),使得螺距尺的读数为8度。

调界面上的滑块,测量循环螺距,使循环螺距为8度。
。。。(就是这么句话, 颠过来倒过去就那么几种说法。。。  什么是【循环螺距】这个概念还是要先搞清楚的)

这是一个校准过程,而不是设置循环螺距范围什么的。 校准点就在8度,不要设成其他的什么数值。

为啥要有这个设置?干嘛用的?

各家的机,桨夹臂长端,舵机臂长端,斜盘内外圈直径的比例都不一样。 而无副翼需要知道舵机转动角度与主旋翼攻角之间的关系。 要我说还是一样的话“无副翼系统需要知道,让舵机转动多少角度,使主旋翼输出8度的循环螺距”。

如果还是不懂的话,请留言说明一下“具体哪里有疑惑? 哪个词不懂? 图画的不像主旋翼和桨夹? 或者其他什么?”。 了解了具体您在哪里遇到困难,我们也好有的放矢的改进说明文字。

网友:
22楼  尾舵机方向

这不是无副翼引入的新东西, 就是传统单轴陀螺仪里,一样的东西-“设置尾舵机的正反向”。转动飞机,尾舵机会随着运动,检查气流方向是否是抑制转动的。

尾舵机的正反向,和遥控器上的Rud(4)通道的正反向,是完全两回事。

就拿450 Sport来说,尾舵机可以电线向着机身方向安装,也可以向着尾舵方向安装, 2种可能性舵机和滑块的联动方向是相反的。  不调陀螺仪的话,转动飞机时,尾舵的修正方向是一正一反的。 影响的是转动飞机时,陀螺控制尾舵的修正方向。

而控里面的Rud(4通道)的正反设置则不同, 他控制的是你摇杆往左打时, 飞机是顺时针转还是逆时针转。

如果我这还是没解释清楚的话,请留言。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飞起来,r通道自动修正反向。

设置的时候没发现软件能调整这个方向,顺手就在控里改了一下。
这里是个误会, 针对现在显示器像素密度越来越高,win7里有个功能可以让窗体上的所有UI和字体都一起放大到125%,以使界面文字更大一些。 G31的PC设置软件尚未对此功能做优化, 界面元素放大后出现了相互重叠遮盖的问题,使得本应控制尾舵机横反向的CheckBox没有显示出来,才导致了楼主遇到了使用上的困难。

楼下的帖子是win7相关设置的截图。 再新版软件出来前, 有相同问题的朋友,请先关闭win7里放大字体的功能。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个界面就是设定斜盘类型。
右侧说选择对了,斜盘会前倾,真心没发现。

感谢您的反馈!

您反应的文字和控件相互遮盖的问题已经确认,是由于不同DPI或字体,导致字体大小发生变化引起的。 新版本会使用固定的字体和DPI设置, 不再受系统的DPI设置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有没有仔细看我的回帖?

ls的兄弟,您解释的很清楚了,感谢啊!
52楼那个兄弟解释的更清楚了,简直是扫盲啊,收益良多。

麻烦你看看我22楼的图片。下面根本没有切换反向的按钮开关,请想象一下,这种场景您会不会一头雾水?

问题已经解决了,win7默认设置是控件放大到125%,在这种设置下当然看不到控件。

楼主:
@@@@@@@@@@@@@@@
特别说明一下,g31的客服还是很给力的。
问题都帮我解决了。

其实也没啥问题,就是win7默认是放大控件,造成某些控件叠压,看不到造成的误会。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感谢您的反馈!

您反应的文字和控件相互遮盖的问题已经确认,是由于不同DPI或字体,导致字体大小发生变 ...

安装向导当中“舵机”那一页文字描述也有问题,因为舵机臂水平位置调节已经放进“集合螺距”里面了,所以这一页里面就不应该要求把十字盘调平,拉杆与舵机臂垂直了。

另外,请问收到我给你发的站短了么?有些关于震动分析的问题希望能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敌敌  顶是必须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安装向导当中“舵机”那一页文字描述也有问题,因为舵机臂水平位置调节已经放进“集合螺距”里面了,所以 ...

多谢,已记下啦.

关于振动分析,  横轴是转速没错也就是频率,纵轴是强度也没错也就是振幅, 强度的单位是 degree/s/s。
测量的是振动在各个频率下的强度分量。频率换算一下单位就是转速了。
通常主旋翼和尾旋翼是最大的2个振动源, 转速上一个通常有较大差异。推断某个振动源是主旋翼及机身部分的,还是尾旋翼部分的,是通过转速来分析的。
图中有多个柱是因为振动本身是多个单一频率振动的复合。图中每一个峰值(极值)对应一个振动源。此外振动也不全是简谐振动,也有随机振动(并不固定在某个频率上,类似白噪声,覆盖一个频率范围)。

振动分析直接使用角速度传感器的数据。  只有定速功能才使用转速探头的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来一个一个补充解释下。

21楼“循环螺距比例”

这么一说就明白了
g31的软件说明做的确实有些令人费解!

网友C:
另外再请教个问题,我g31用来飞kds550,斜盘舵机是KDS N680数字舵机

锁尾是KDS N690数字舵机
在设置软件里,舵机一项应该选多少ms @多少hz?
马达/油门信号类型这里有什么讲究?
谢谢!

n680舵机参数
产品参数:
●输出扭矩:12kg/cm(5.0V), 15kg/cm(7.0V)
●速度:0.09sec/60deg(5.0V), 0.07sec/60deg(7.0V)
●额定电压:DC5.0V-8.5V

n690参数
产品参数:
●输出扭矩:4.0kg/cm(4.8V), 4.5kg/cm(6.0V)
●速度:0.07sec/60deg(4.8V), 0.06sec/60deg(6.0V)
●额定电压:DC4.8V-6.0V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多谢,已记下啦.

关于振动分析,  横轴是转速没错也就是频率,纵轴是强度也没错也就是振幅, 强度的单 ...

不愧是官方解释,这么一说就明白了,没接触过其他三轴,不知道其他产品是否有类似的功能。不过说实在的,把角速度计的数据用于震动分析,进而得到主桨和尾桨转速真是个巧妙的设计!另外飞机实际的震动强度应该是大于g31采集到的震动强度的吧?毕竟固定g31的时候我们采取了减震措施。

网友:
顶贴,赚分,升级,走人~

楼主:
今早试飞g31.
感觉不错,吼吼。

我不会3d,高速航线急停,自旋,手感很好。

新手有福了,个人感觉入门足够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另外再请教个问题,我g31用来飞kds550,斜盘舵机是KDS N680数字舵机

锁尾是KDS N690数字舵机

KDS的舵机,也只能看KDS官方的参数了。
KDS自己如果没有说明支持的信号频率的话,可以设为保守参数,比如斜盘125HZ,尾舵250HZ。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愧是官方解释,这么一说就明白了,没接触过其他三轴,不知道其他产品是否有类似的功能。不过说实在的, ...

记录到的是双面胶减震后,传到传感器的数据。
类似的功能VBar上面有,不过VBar的数据是断电就清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KDS的舵机,也只能看KDS官方的参数了。
KDS自己如果没有说明支持的信号频率的话,可以设为保守参数,比 ...

我斜盘要是设成250hz频率不知道会怎么样?现在就是设置成250hz频率了,飞了几个起落倒是也正常。

网友:
   入手了一款G31  感觉比上一个EBAR更合手点
但是  蛋疼的调试软件    很多都不明白 到底表达的什么

网友(2012-10-03):
我也要上G31啦

网友:
感谢绿茶...搞定...

网友(2012-11-20):
其实直升机三轴控制系统也可以做内部减震的;这样飞机强烈的震动不会对陀螺仪有太大的干扰。比如四轴飞行器内部减震海绵。可以采集飞机的震动和晃动系数;

网友(2013-01-05):
引用 楼主:
中 国人都是重视产品,文档质量一般比较差。注重软件功能,忽视界面客户感受。

特别对我这种年纪大/学历 ...

我的G31锁尾也是98,调控里感度没用,尾巴摆的厉害,用的是DSX9求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