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naza无风很稳,有小风就机身会抽搐摇摆,是感度高了还是低了?

楼主(2012-08-30):
无风时候很稳定,稍微有点风,四轴就会类似漂在水面的木头一样,摇摆晃动。是调参里的感度不够还是过高呢。是需要调整哪项感度呢?要风中稳定些该如何设置感度比较合适。

网友:
如果是4轴   轴距550    感度都默认就行

450轴距  120左右

网友:
感度高了 会抽风,控制不了切换手动才行

楼主:
我的是X650机架,主要无风是很稳的,只是有风时候才会抽抽。感度我的NAZA调参默认就是130但说明书说默认是100,目前感度120左右。不知道是不是还是大了。

网友:
继续往小调。

网友:
自稳  感度 高了

网友:
马达调制里面,把怠速选到高速试试,应该会好一些。

网友(2013-04-01):
把感度往小了调 别什么都指望飞控 它只是二当家的!

网友:
NAZA是这样的,有风就会晃,是正常的,感度120还调小,保证会向某个方向飘,说明数是这样说的,调的飞的时候打杆松杆后有点震荡,在回调10-15这个才是合适感度吗,所有的机架都不一样,每款相同产品都不一样,根据自己的调,我的NAZA 飞F450感度150   F550感度190-210

网友:
我的飞越650都到200  210  110  150 了  还觉得没出现说明书中说的松杆后有点震荡,都不知道怎么调了。和楼主一个现象。GPS模式比较稳定。姿态不能定点。是否继续调高????和楼主同等高手

网友(2013-09-15):
刚入手进来学习学习

网友A:
我的感度供您參考!
F550俯仰188 橫滾186 航向角136 垂直186 姿態感度 188 188
F450俯仰178 橫滾163 航向角129 垂直154 姿態感度 171 152
您650軸距才120肯定是小了!
我朋友跟您一樣軸距目前約160~170之間

网友(2014-02-03):
引用 网友A:
我的感度供您參考!
F550俯仰188 橫滾186 航向角136 垂直186 姿態感度 188 188
F450俯仰178 橫滾163 航向 ...

楼上的感度值应该是8寸桨的感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