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11的主板挂了!

楼主(2012-08-30):
本来是换尾电机的,一不小心把那个二极管给弄掉了,尸体都不见了

可以正常工作,不过不能锁尾了,想用它来改三通的固定翼不知可不可以。杯具。

网友A:
个人建议用红雀橡筋动力 飞机来改,然后用v929的减速机构+空心杯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建议用红雀橡筋动力 飞机来改,然后用v929的减速机构+空心杯电机。

好主意!

网友:
听你一说我看了自己的飞机,接收板上尾电机接线处是有一个二极管,好像是起保护作用的,具体的不懂。希望又路过的大虾指点一下,知道型号后想办法用分立元件代替。

网友:
那个二极管红色线那端是焊一起的吗?另一端一定不能短路了,我那电路板一团锡挥不去,怕短路

网友B(2012-10-02):
我的v911改电固时,结果电池正负极接反,火花一冒,电板烧了,再接入时舵机有反应,不知道还有没有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v911改电固时,结果电池正负极接反,火花一冒,电板烧了,再接入时舵机有反应,不知道还有没有救?

没救了。。。已经坏到底了

网友C(2012-11-01):
楼主,我看到那一棵电容都不见了。。。。,我买过N多电路板,所以那些电路板上的原件永远用不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看到那一棵电容都不见了。。。。,我买过N多电路板,所以那些电路板上的原件永远用不完。。。。

你就好啦,我上450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就好啦,我上450了

已经没兴趣了,陀螺仪右下角的电容不见了,对频不上。。。一怒之下仍了。。。准备堆米入手M-CP

楼主,你那是固朗450吗?多少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已经没兴趣了,陀螺仪右下角的电容不见了,对频不上。。。一怒之下仍了。。。准备堆米入手M-CP

楼主, ...

飞越无副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