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9.10 最新动态】2801控 配 FBL100高频头 水落石出

楼主(2012-08-30):
我用的2801控,高频头接口顺序:从插头的定位片这边开始数,分别是DSC信号,电源正,和电源负。
通电后:
      1.控显示的是连接PC和接模拟器的情况一样(应该是正确的)。
      2.高频头第一个模式的灯调整到不亮,sig那个灯(信号灯)亮绿色(正确的)。
      3.接通飞机电源,接收器先是慢闪几下,然后就一直快闪,没有重置舵对频上的现象,控的各通道操作也都是无效的。

不管先开控还是先开飞机电,结果都是一样的,高频头挨着接受器对频都一样的效果,是哪里出了问题?

-----------------------------------------------------2012.9.3更新--【三线合一?】-----------------------------------------------------------------------

等了将近一个星期,终于hisky上海航展回来,淘宝【hisky直销店:技术支持】回话
(等了那么久终于等到人了,刚说聊了没几句真让人很生气,具体情况就不在这里说了,国产新品怎么说也得支持)

回到正题,【hisky直销店:技术支持】说, 先开遥控器,然后高频头,把遥控天线与高频头天线挨一起再试一下
虽然我没搞懂为什么要这样,但是我还是按他说的方法试了,并发了下面这个三线合一的视频,具体情况还是看视频吧。

条件
       1、华科尔2801控(状态良好,目前主要玩CP,从未失控,连接高频头后状态为PC-link);
       2、FBL100+高频头(飞机0起飞,0炸鸡;高频头模式调制 WK,即模式灯不亮);
       3、原厂JR转接线改装(头的定位片这边开始数,分别是DSC信号,电源正,和电源负);
       4、关闭周围无限路由器;
       5、飞机电池、控电池(同时引出为高频头供电)电量良好;
场景先开遥控器,然后高频头,遥控天线、高频头天线、飞机接收器天线 三线合一

-----------------------------------------------------2012.9.10更新--【水落石出】-----------------------------------------------------------------------

上周末飞机已经到达HiSKY,莫林给的回馈是一个电子元件2206坏了,已经修复。
这周飞机到了,再来个2801对频视频,和我的FBL100首飞视频。。谢谢大家的长期关注。

传送门: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77595

网友A:
我也入了.呵呵/.

网友B:
不是说了嘛,只兼容jr和福他吧

网友C:
难道没有厂方或销售商出来解释下吗?

网友:
展会闹得没人回答 哎
关注着呢

网友D:
新建一个模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入了.呵呵/.

饭总的是什么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说了嘛,只兼容jr和福他吧

买的时候专门问莫林了,说是支持2801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道没有厂方或销售商出来解释下吗?

给莫林留言了,估计再忙航展,一直没有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建一个模型试试。

好的,我建一个再试试。

网友E:
也不要这么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不要这么近吧

关键是那么近都对不上。。有没有用2801控的对频高频头的,有什么高招没。。

网友F:
顶鱼鱼,我也无能为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顶鱼鱼,我也无能为力了~

周末那你的D7试试。

网友G:
纠结于入这个高频头,楼主成功了告诉一声,什么问题怎么解决的,也要等入呢,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纠结于入这个高频头,楼主成功了告诉一声,什么问题怎么解决的,也要等入呢,学习下!

你的控是哪类的?JR和华科尔D控的,有人可以正常使用,不过现在FBL100配高频头的那个JR的接口有严重问题!
应该是装配工,直接把电源的那个插头和DSC的插头搞反了,通过改线可以解决。另外注意一点,配高频头的那套
是没有充电器的,如果自己没有充电器,还是提前拍好吧,免得麻烦。

网友:
我也有2801遥控器,但是没有FBL100高频头。不过听说这个高频头能使用在DEVO7遥控器上面,应该也能使用在华科尔2801遥控器上面。

网友G:
我的就是华科尔的WK2801,期待等楼主成功报告!另外什么叫配高频头的那套
是没有充电器的, 哪个充电器?我有323B充电器,和原装飞机电池充电器,

网友:
高频头这名字听着让人联想到辐射,厂家不能起个名字吗,比如说桥接器、扩展器、插插器

网友H:
我反应过高频头对频功率偏小的问题(厂家原来是为了防止对频对到别人的机器的考虑,刻意将对频时的发射功率调得极小,导致需要将飞机靠近天线才能对频,当然,对上频一次以后再开机就不需要再对频了)。 你的高频头估计对频功率过分偏低导致无法对频,
所以你应该联系厂家销售莫林,返厂换一个(厂家已经将现有高频头的对频功率增大了6db,几十米之内都可以对频了,不过误对其他飞机的概率也会增加了)

网友I:
devo8 ,devo10都能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就是华科尔的WK2801,期待等楼主成功报告!另外什么叫配高频头的那套
是没有充电器的, 哪个充电器?我有 ...

那应该就没事了,FBL100配高频头的那套,没有带充电器,只有配件和高频头,充电器需要另外买或者自己配。

楼主:
引用 网友I:
devo8 ,devo10都能用么?

群里有人用D10的,改了JR插头的线就可以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反应过高频头对频功率偏小的问题(厂家原来是为了防止对频对到别人的机器的考虑,刻意将对频时的发射功率 ...

那个频率好改不,我们自己能改不,莫林现在估计还在航展没给我回复。如果可以改的话我自己改改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群里有人用D10的,改了JR插头的线就可以使用了。

D8s有人成功试过了么?

网友C:
你现在都正常,高频头天线靠近飞机天线,接电开机,几秒就对好了,上面兄弟说错了一点,这个高频头是支持三种控的,绿灯是FU,红灯JR,没灯是华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现在都正常,高频头天线靠近飞机天线,接电开机,几秒就对好了,上面兄弟说错了一点,这个高频头是支持三 ...

你用手机的看不了视频吧。。视频里面,我把飞机的天线都插到高频头天线里面了。。

网友C:
兄弟我的是DX7,完全没有问题,驰远加入对华记的支持也是因为suv大哥的控是华记,你这个可以问问suv大哥

网友:
持币观望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我的是DX7,完全没有问题,驰远加入对华记的支持也是因为suv大哥的控是华记,你这个可以问问suv大哥

我知道你的可以,其他的用的可以的我也都了解了,但是我的2801确实不可以,视频里面录的很清楚,大哥你看了视频就知道了。。。
本来也不想发帖发视频的,试了很多方法确实对不上频,看看大家有什么办法没,才想着发个出来的。

网友:
我的也是wk2801~ 长期关注此贴~!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反应过高频头对频功率偏小的问题(厂家原来是为了防止对频对到别人的机器的考虑,刻意将对频时的发射功率 ...

学习了!

网友C:
兄弟你的可能要回去返厂了,估计跟suv大哥说的是一样了,不过我们这边玩天地飞的都没有这个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你的可能要回去返厂了,估计跟suv大哥说的是一样了,不过我们这边玩天地飞的都没有这个情况

网友:
真的不行么!麻烦啊!观望

网友J:
我有这个机子 d10 对频成功了 , 对不了频是不是有干扰 ,有没有路由器开着 关掉试一下 或者换个地方 重对一下频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有这个机子 d10 对频成功了 , 对不了频是不是有干扰 ,有没有路由器开着 关掉试一下 或者换个地方 重对 ...

谢谢提醒,没有路由器的地方也试过了。。结果一样。

网友:
测试品 等白鼠

网友K:
不好意思,刚回来后有点忙,我会着手把大家的问题一 一回答,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时间可能会稍微久一点点,让大家等待了那么久,实在很抱歉!

网友G:
想知道如果有以上楼主的对不上频问题是否可以返厂,还有是控里是否要作什么设置的?还原就是高频头里要不要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好意思,刚回来后有点忙,我会着手把大家的问题一 一回答,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时间可能会稍微久一点点 ...

快点回答额。。。搞个航展,等的花都谢了。。

网友:
等待莫林

网友L:
等待解决办法LZ一定要说最后如何解决的啊嘿嘿!

网友:
看来天地飞的控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L:
等待解决办法LZ一定要说最后如何解决的啊嘿嘿!

一定的,有结果立马给大家说。

网友L:
多谢LZ提醒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想知道如果有以上楼主的对不上频问题是否可以返厂,还有是控里是否要作什么设置的?还原就是高频头里要不要 ...

有问题都可以返厂的,如果说是我们质量问题,来回邮费我们负责。

网友M:
请问天地飞控可以吗?

网友N:
這個我都想入呀....之前就是不想家裡太多控才沒買

楼主:
引用 网友N:
這個我都想入呀....之前就是不想家裡太多控才沒買

高频头难对频的问题解决了,也就没啥问题了,不用考虑再买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请问天地飞控可以吗?

有魔友用天地飞的可以了,从技术角度来说,应该是主要有DSC信号输出口,也就是能连模拟器的控,排除控通道的问题,应该都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L:
多谢LZ提醒学习了

今天已经返厂了,等有结果了给你说。

网友L:
哎看来是真没办法了才返厂。继续关注LZ

楼主:
引用 网友L:
哎看来是真没办法了才返厂。继续关注LZ

新动态,修好的今天寄出,收到货再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