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个蓝宇6通道2.4遥控器控,急需高手支援怎么分配信道,自己第一次做比例遥控的

楼主(2012-08-30):
买个蓝宇6通道2.4遥控器控,急需高手支援怎么分配信道
我自己认为混控那2个比例信道肯定是控2条履带了,另2个比例信道一个接个电调控制宝塔转动,一个空着,
2个开关信道我准备信号控制继电器吸合,导通另外2个通路,一个打炮的,电机单向旋转就够了,一个打控制炮管上下,只好单向电机转循环控,大家帮忙,看看这么接行不行,
3个电调是双向有刷160A的,2个履带电机是380的;炮塔转动(也接电调)、打弹、炮口(这两个用开关电路控制)升降都是买的淘宝配件整体带的电机,大家看行不行,谢谢了先

网友:
320a的不比你说的贵多少,直接4个电调上,每个电机一个通道一个电调给他用,开关通道就留着打大炮好了,其他的不懂
费解的是,有现成的不去买,非得弄得那么复杂……380电机才那么点功率,集成电调应付起来粉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