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UG重用库装配标准件

楼主(2012-08-30):
以前用UG设计的时候,装配标准件时我喜欢用SW的toolbox选择标准件导出再装配,现在不想装SW,用UG,以前不知道重用库怎么用,现在终于摸索出来了,其实很简单,而且比SW好用。

不过UG标准件库很简单,不好看,没有TOOLBOX好看,不过SW画图有很多要从草图开始,而UG就不用,还是UG好用。

先设定好标准件临时存放文件夹,UG默认的是TEAP,有时候并没有这个文件夹,要先新建这个文件夹

点重用库,点浏览源文件

选装配的标准件

拖到你要装配的那个面

跳出选择标准件型号

确定后,跳出轴心对齐,选择孔的轴心

有时候方向是反得,点翻转,两头箭头那个

好了

重复装配就不用再用重用库了,用移动组件就好了,要选择复制哦

用点对点的话,选点,亦可以直接移动的

装配完了,最终保存后,将临时文件的的文件复制到装配件的文件夹,以免下一次装配的时候会显示找不到文件的

网友:
UG用的不好。
以前用Pro/E,现改用Creo2.0;标准间弄个全参数化的模型用着特别美,比如改个螺丝头直径,所有的尺寸都跟着改,很好用。

楼主:
UG还用很多功能要学的啊,现在画机械设备不在话下,但是仿真还是没有用过

网友:
肉猪机械装配不是它强项,不能与sw比的,sw标准库没几个软件能比,它很多时默认是你选择标准

楼主:
我公司设计总部,焊接检具,非标设备都是用UG来的,我用UG和SW对比,UG装配功能和SW风格不同,但是UG简洁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公司设计总部,焊接检具,非标设备都是用UG来的,我用UG和SW对比,UG装配功能和SW风格不同,但是UG简洁一 ...

如果设计机械设备sw无二之选,至于冶具模具拆铜公装配设计当然用肉猪了,正如做钣金破衣可以说无人能敌,还有马桶也有它过人之处,做五金冲压很好

网友:
正在学
支持楼主下
不错的东西

网友:
想找个免费的好用UG.

楼主:
非常好用,UG下 载在网上都用

网友:
UG学了一个月,简单的会点,没有用的着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