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3.0p我的JR XG11遥控器找不到

楼主(2012-08-31):
  我的是JR XG11的控,软件原带的JR目录下没有这个型号,通过系统里面的遥控器设置,添加了新的遥控,并且设置的时候各个舵面都有动作,设置点了完成后就弹出个**框,要求在系统设置里面设置遥控器。可是我已经设置过了呀,而且还有校准行程这些都做了,就是有这个框出来,郁闷,请大家指点。

网友:
我的是JR 11X,应跟你的差不多,你在发射模式里面选择PPM模式试一下。

网友:
凤凰第一次运行要在模拟器里开两个模型,并且随意的指定一个控,再关闭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