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入了亚拓450 Sport V2正式入魔!

楼主(2012-08-31):
在这潜水有段时间了,昨天头脑发热一下入了450 Sport V2正式入魔了!
发贴庆祝下!同时想请教大家几个问题:

实体店自取的,价格比较贵,¥2600!
+天地飞WFT06II控/接收机+格氏2200mAh/30C电池+B6AC充电器,总共¥3820!好像有点贵啊!冲动是魔鬼啊!亲自看到实物就心动了!

正在组装中。。。

请教 亚拓450 Sport V2有多少版本啊?
KX015081和KX015082有何不同?
我看到有的陀螺仪是780,尾舵机是DS420,但有的陀螺仪是790,尾舵机是DS520。。。。

我的陀螺仪是790,尾舵机是DS420,貌似和官网的有点不同。。。(其他部件一样)

安装起落架的时候发现螺丝似乎短了一点,说明书上标的是T2 x 10mm自攻,但穿过起落架塑料后就只剩下1~2mm了,怎么办呢?

网友:
腰包沦陷了

楼主:
终于装好了:

合照:

之前玩单桨锤子机F45已经沦陷了1千多!感觉不值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后续……………………

后来“机场”空间紧张!只能搞了个“立体机库”!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17760

再次扩充编队。。。。

好吧!队长终于来了!
(后面的弟兄!现在看着像亚拓了吧!呵呵!)

笔挺的尾巴!

亚拓家族来一张!

穿上衣服!

我的最大和最小!

100级别4通和700级:

楼主:
终于装完了!但我这台450 sport v2日字框中间的球头竟然会差一个,很奇怪啊,里面的两层塑料包装都是密封的,安装前打开清点配件检查时就发现缺一个了,开始以为是不是装错袋子了,但我把所有部件给装上,还是没找到这个球头。说明书上对应的编号是:球头F(M2x1.8)(d 4.75 x 10.48mm)。

另外起落架配的螺丝确实短了,好像说明书上说配的10mm长度,但实际上是6mm,所以短了。。。

网友A:
坚持是胜利!

网友B:
实体店买的应该可以解决问题吧

网友C:
2S的没用过,但格式的电池还好吧,不差

网友D:
 450  V2是好机~

网友E:
欢迎入模!

网友:
2s的没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贵不贵,哥们还没有买配件和维修工具呢,那也是必需的啊,再就是电池吧,我用过格氏2S的,差劲极了,建议 ...

光套机还能忍受,一冲动把基本该要的电子设备一次给买齐了。。。一下子透支了3个月。。。。

电池200入的,还没通电呢,计划是1个月后上电试飞,不知道能忍到什么时候。
现在模拟器上炸得一蹋糊涂,继续修炼吧,主要是我这小山村只能自己单飞,没人指导,到时候得多请教大家了!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体店买的应该可以解决问题吧

实际上是因为在省城的实体店看到飞机所以冲动的!我这离店就算直线距离也有200多公里。。。

最近RP爆低,之前的单桨锤子机F45电机竟然2周坏了(虽然有刷370电机体质差,但本人还是比较爱惜设备的,每次飞行5分钟内降落冷却),而且不是碳刷烧了,是线圈脱落缠住了转子,电机直接卡死,70米高空空中停车(或者改叫刹车),一点惯性旋转都没保持。。。后面就不用描述了,大家懂的。。。

正厂的多层塑料袋密封的450居然也会差零件,卖家简直不相信,说没听说过亚托套机缺零件的。。。
自己每拆开一包零件拍照存档后才认真对照图纸开始安装的,但还是。。。。

现在只能等待卖家帮忙找零件,不行就网上淘个吧,4K的新机入手遇到这种问题是听郁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坚持是胜利!

哈哈!继续坚持!肯定坚持,我从玩具锤子机直接跳入450火坑了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450  V2是好机~

呵呵!所以我才没忍住啊,拿在手里心疼啊!但就是舍不得放下,然后就刷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2S的没用过,但格式的电池还好吧,不差

看着应该是不错的,5C充电,30C放电,拿在手里很有分量,至少比我的玩具上的2S强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欢迎入模!

所以我一买来就来跟大家汇报了!呵呵!潜水长了出来透透气!

网友G:
楼主练模拟吧,模拟加450是最好的提升技术的方法!先不要急着上大机!

网友H:
直接450的话还是多多模拟器吧

网友I:
说实话吧,你买的贵了很多,不是一点点啊,而且sport很多地方升级了才好玩,欢迎你进入这个火炕

网友:
为什么不上PRO?如今基本都是PRO的天下了

网友:
楼主既然买了就好好练模拟器吧,sport v2可以飞的

网友:
跟楼主同样的机机,呵呵!是好机,很稳定,陀螺仪我的也是790哦,新款哦!~!!!

楼主:
不知道楼上的尾舵机是哪个型号?是DS420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练模拟吧,模拟加450是最好的提升技术的方法!先不要急着上大机!

好的,3K摔了两个月就白干了。。。。呵呵

不像锤子机一个月可以摔数次也负担得起,不过现在锤子机单桨已经能轻松悬停了,所以准备向450买进了!
不过从这两天模拟器的摔机情况来看,路还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直接450的话还是多多模拟器吧

之前应该从什么飞机开始呢?

我现在基本掌握4通单桨锤子机了,就是那个F45。但是从模拟器炸机次数来看,离450还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说实话吧,你买的贵了很多,不是一点点啊,而且sport很多地方升级了才好玩,欢迎你进入这个火炕

我发现了,店家也直接说走淘宝可以便宜点,但以后不负责调试。。。
云南这边实体店好像比较少,也许是我还没发现吧。

真是着魔了!网上1000多的副厂450 RTF我都嫌贵在纠结买哪种。。。。
但看到实体店里的450真机就忍不住了,拿在手里想放下,但。。。

现在明白为什么叫入魔,而不是模了。。。。

网友I:
说实话兄弟,1000多的RTF千万不要买,那种你给1000别人都懒得帮你调,你现在路是走对了,就是控不是很好,估计你很快就会升级的

网友J:
买的有点贵了,5C充电,对充电器有要求的,要买个好点的充电器,淘宝上要便宜的多
少配件在亚拓的机子上我觉的正常,我就少过,运气差的还有坏的配件在内面,不过有实体店的话一般都好解决,实在不行就网上再买个就是了,球头在备件包里有备的,里面应该有多的

网友J:
450SPORTV2要注意日子框上的螺丝和轴承,飞前要多检查,这个地方的螺丝很容易飞丢

网友K:
楼主被宰了···2300 ·淘宝上都是· 控不给力啊··

网友L:
没错你还要升级很多东西的,格式很好,不要听信谗言。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说实话兄弟,1000多的RTF千万不要买,那种你给1000别人都懒得帮你调,你现在路是走对了,就是控不是很好,估 ...

多谢大家指点!看来是歪打正着“入魔”了。。。

这家实体店副厂的RTF要3600左右,计算和亚拓450 sport v2套件+控价格相差不多(买家说如果亚拓RTF要4千多,不过我觉没那必要,一个重要的乐趣就是自己动手组装嘛,调试不行再求人了),莫名其妙就入了亚托,因为那个副厂RTF觉得太贵了,网上遍地2K以内嘛。。。。

控本来看好天地飞的WFT08的,但要价1280,实在承受不起了。。。
无奈只能入了WFT06II这个。。。。这个感觉还行,要价580;另外480的WFT06是不带LCD屏幕,手感也不好。

充电器是B6AC Pro看着做工还行,价格380,不刀;电池200,不过这两样没讨价还价的余地,不要不行嘛。
另外还买了个飞跃的螺距齿60有点小贵。

网友I:
电池和充电器其实你可以自己淘宝买的,比这个价格便宜一些,最起码你可以剩下一些钱去买配件了,而且这些不要调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买的有点贵了,5C充电,对充电器有要求的,要买个好点的充电器,淘宝上要便宜的多
少配件在亚拓的机子上我觉的 ...

现在的充电器是B6AC Pro,搭配这个如何?
不过我一般也不赶时间,小电流充电对电池更好吧?我更愿意小电流充(店家说这个电池2A以内充电寿命没影响,是不是啊?)

少的球头是这个:(好像不好找,店家正在帮找中,等待,,,,)

店家说这个球头是450 sport v2特有的?

这是拆开密封包装的时候。。。
但那时候还以为配件是不是会在另外一个包装,
但全部装完才发现,包装是有讲究的,对应配件都是包在一起的。

一开始卖家一听说少配件,说亚拓不可能少,就说肯定是我自己弄掉了。
让我郁闷了半天啊,450上我是新手,但装飞机也不是第一天了,以前的确也会掉零件到地上找半天。。。
但这个450毕竟3800啊!!!辛苦3个月的积蓄!很重视!很小心!特地在桌上铺了超大的细毛巾才开始拆包装的。
不过现在卖家也在很客气说帮忙找。大家都不纠结原因了,找配件才是首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买的有点贵了,5C充电,对充电器有要求的,要买个好点的充电器,淘宝上要便宜的多
少配件在亚拓的机子上我觉的 ...

备件包是这个吧?发现飞机基本上装完了,但这里面零件一个没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J:
450SPORTV2要注意日子框上的螺丝和轴承,飞前要多检查,这个地方的螺丝很容易飞丢

好的!多谢提醒!谢谢!

我也发现450很周轴承,必须很小心安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被宰了···2300 ·淘宝上都是· 控不给力啊··

我也发现了,不过是无意间发现云南这家实体店的,出差到到那里一看到就中邪了买下了。。。

之前我对价格还非常小白,只知道副厂机身大概400多的样子。。。

没想到亚拓这个贵这么多!不过主要是这些电子设备贵吧?

现在只是入门,套机已经这么贵,其他什么基本上“配件”都只能最低了,
店家也提请说要入这个行列以后肯定要换控,不过暂时只能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没错你还要升级很多东西的,格式很好,不要听信谗言。

相信这个肯定了,我388的锤子机前后升级、修复都用了1000多!

这个450嘛,暂时有点不敢想。。。。黑洞!火坑!

电池等缺的配件到了组装好,让他上电测试一下,飞暂时还不现实。。。。

网友:
不是外场充电飞的话5C就没必要了,电池25的好像就够了,可以省不少钱,又可以多买一块电池了

楼主:
多谢LS提醒,下次看来电池可以省点,我基本上只飞悬停拉高航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池和充电器其实你可以自己淘宝买的,比这个价格便宜一些,最起码你可以剩下一些钱去买配件了,而且这些不 ...

是啊,事后发现了,所以说冲动是魔鬼!

店家说就算在他的淘宝店上拍也会少100~200,但店里拿下的。。。。
哎,这种事还第一次遇到。

现在理智的想想,其实遥控器、电池、充电器这些要是直接淘宝,那遥控器上WFT08是有希望的。。。后悔莫及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应该从什么飞机开始呢?

我现在基本掌握4通单桨锤子机了,就是那个F45。但是从模拟器炸机次数来看 ...

嗯,我是指没有基础的话多多模拟器,另外如果四面悬停都过关的话,450熟悉一下手感就可以上手了

网友M:
我也想入手这台机,楼主的说明书能不能共享下?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也发现了,不过是无意间发现云南这家实体店的,出差到到那里一看到就中邪了买下了。。。

之前我对 ...

楼主多发了300多而已····入魔还要多潜水啊···要不然这300就可以升级S9257 或 DS520 喽··哈哈·

网友N:
买拐了、这机买不的烦恼有你受的

网友O:
尾舵420有些吃力。

网友:
欢迎你进入这个火炕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也想入手这台机,楼主的说明书能不能共享下?

www。docin。com/p-328434703.html
450 sport V2 完整说明书

网友P:
我也是这款机,挺不错的,就是尾巴夹不紧容易松动,皮带太松锁尾就会有问题

网友:
可以,先飞着啥,我是收了个2手的在玩,就便宜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N:
买拐了、这机买不的烦恼有你受的

是啊,目前存在三个问题,据说亚拓问题很少的,我RP也太低了吧!

1、日字框位置的中号球头少一个,很难找。(卖家正在帮找)

2、起落架螺丝配错,图纸上10mm的自攻螺丝配成6mm的。(这个用其他飞机自攻螺丝解决了)

3、电子设备包装盒里面,4个舵机,固定舵机臂的螺丝只有3颗。。。。

这些零件都有2层甚至3层密封包装啊!不应该会丢啊!无奈。。。

楼主:
引用 网友O:
尾舵420有些吃力。

420尾舵装好了,但连杆装不对,正在求解中,大家指点一下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多发了300多而已····入魔还要多潜水啊···要不然这300就可以升级S9257 或 DS520 喽··哈哈·
...

主要是想把控升级到WFT08,至少也WFT07嘛。。。。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也是这款机,挺不错的,就是尾巴夹不紧容易松动,皮带太松锁尾就会有问题

皮带松劲还稍微好调一点,但尾舵连杆一直装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皮带松劲还稍微好调一点,但尾舵连杆一直装不对。。。。

尾连杆装不对是什么意思,我QQ:512082531

楼主:
我的尾桨连杆装上以后和尾舵配合不起来,有时候连杆会弯一点(好像是长了),但我调短又。。。舵机和连杆配合不起来。。。。

对了 天地飞WFT06II能不能飞这个450 sport v2啊?带不带十字盘控制?

网友:
这价真不贵 ,,

网友:
很好的飞机

网友:
各位大大们,帮小弟看看这飞机怎么样啊!!!!完全新手小白,h t t 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17.35&id=12968369674&
                    90大学生  想两千左右入手一架飞机,能练倒飞啥的就行。谢谢各位啦。13233058579希望多多指教。
            因为级别不到,无法发帖,楼主见谅,谢谢。

楼主:
经过1周的潜水研究坛里的多个神贴,终于把各个部件一一装上了!终于!!!!

到手后第一步:自己改了左右手,拆开遥控器更改左右摇杆机械部件,遥控器设置STK模式2。

然后认真参照说明书来装,至今电子设备也基本调试正常(店家帮纠正了好几个方向错误,主要是我也不知道正确的方向):

刚开始完全不知道该如何下手,只是视频看多了,粗略知道螺距是3个舵机同时升降,前后,副翼靠2个舵机配合。。。

初期遇到的主要几个难点:

1、在WFT06II控的SWAH(十字盘)选项中设置为“3”舵机(默认是1)
CH1  -60%(默认+60%)
CH2 +60%
CH6 +60%

2、设置REVR通道正反(开始设错了,店家纠正)
CH1反
CH2正
CH3正
CH4正
CH5正
CH6正

3、GP790陀螺仪的设置(这个目前完全靠店家帮设置的,完全不懂)

4、电机和电调的香蕉插头非常非常非常紧!根本插不进去!
请教店家后,他用两把钳子硬塞进去了,原来如此。。。

5、头罩非常紧,或者应该说尺寸不对,店家的解释是说这个头罩只能装原厂的电池,装其他电池就是如此。
(但我把电池卸下来倒是能装上原装的头罩了,但头罩边缘仍紧紧的磨着大齿轮!)
解决办法,再买了一个头罩,比原装的宽大一点,可以轻松装上了,原装的头罩的确也舍不得飞啊!

6、起落架配的螺丝不对,店家重新帮找了4颗长自攻螺丝,终于稳稳的装上了。

在入手整整10天后,450 sport v2终于从静态模型变成了动态的航模。。。。

实在忍不住开了点油门,终于听到了美妙而又恐怖的启动音!

目前的问题是:启动后,机身震动得厉害,桨、副翼不平衡?
(我再稍微加了点油门,接近起飞了,转速已经很快,但震动更厉害,所以就不敢继续开,马上收油了)

求指教。。。。

网友:
还是拿去老手那里帮助调机吧~!

网友P:
哥们跟你同款机,给你几点建议:
1.更换冰人尾管座,否则尾管经常松,不锁尾;
2.更换侧板螺丝,拧螺丝时候别像跟螺丝有仇一样,否则拧滑了,这种小螺丝很难处理;
3.脚架用扎带固定下,我在没有固定之前,降落的时候居然飞机倒了,幸好只是扫浆,否则这种低级错误炸机,很蛋疼的;
4.刚飞用木浆,练好了用碳浆;
这款机其实我非常喜欢,除了亚拓的电子设备,有很多大家公认的问题以外,我能挑出来的毛病只有尾管座了,其他性能非常好,个人非常喜欢

网友Q:
引用 楼主:
光套机还能忍受,一冲动把基本该要的电子设备一次给买齐了。。。一下子透支了3个月。。。。

电池200入 ...

小山村好啊,飞场有保障,我也是v2入门,机子不错,配件偏贵。

网友K:
我都怀疑商家是不是拿二手货给你哦……
要不然不是少螺丝就是新机震动!
真的没过亚拓有少螺丝的……而且还少那么多个!一般都是装好机后多螺丝的!还有就是新装的机 旋翼头都是比较顺滑基本没震动的……

网友:
不管如何,既然玩了就坚持到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P:
哥们跟你同款机,给你几点建议:
1.更换冰人尾管座,否则尾管经常松,不锁尾;
2.更换侧板螺丝,拧螺丝时 ...

好的!谢谢!

螺丝的问题遇到了,所以下狠心买了亚拓原厂的螺丝刀套件¥200
起落架的问题卖家确认多个用户反映螺丝短了,给换了长的了,应该固定牢靠了,不过再用扎带肯定更好!
桨买了一对副厂的,等调试好了换上副厂的桨和头罩、起落架来飞。

楼主:
引用 网友Q:
小山村好啊,飞场有保障,我也是v2入门,机子不错,配件偏贵。

场地还行吧,呵呵。

旁边有个学校的广场,现在人太多危险,等学校放假估计是块好场地,现在周末我时不时会去玩下四通单桨F45高飞悬停航拍(这个能很好的控制了,安全一点)。。。
另外田野里场地是很大的,也不会涉及他人安全,但等技术好了再去吧,不然掉水田里就没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都怀疑商家是不是拿二手货给你哦……
要不然不是少螺丝就是新机震动!
真的没过亚拓有少螺丝的……而且 ...

应该不是吧,看着店家人挺好的,好像是我们云南这边航模的组织人之一。。。。(当然就是价格贵点,不过也帮忙调试并指导了,算是请老师了)

少的2颗螺丝是有两三层密封包装的,而且也不像拆开过的。也许真是我RP太低吧!
震动的问题不知道是不是螺距不对引起的?现在少个长球头,所以还没调试完。

不知道机身震动应该从哪些方面去检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场地还行吧,呵呵。

旁边有个学校的广场,现在人太多危险,等学校放假估计是块好场地,现在周末我时不 ...

坛子里有个弟兄飞机掉水里泡了5分钟,晒干了继续飞,太牛了。

楼主:
傍晚去视察了场地,田里水太多了,估计很危险。。。。掉水里还能飞的估计很少,泡5分钟就更绝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吧,看着店家人挺好的,好像是我们云南这边航模的组织人之一。。。。(当然就是价格贵点,不过也 ...

螺距 -2 5 9  油门 0 60 90  在没有装错的情况下 还震说JJ 有问题

楼主:
好的!谢谢!我去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J:
450SPORTV2要注意日子框上的螺丝和轴承,飞前要多检查,这个地方的螺丝很容易飞丢

未卜先知啊!还没飞,只是在地面启动油门欣赏一下.....突然发现日字框螺丝松了,马上停手,检查好等缺的零件到上螺丝胶吧....

视频贴不上啊。。。
http://video.sina.com.cn/v/b/85885046-1034090670.html

楼主:
更新一下,长球头终于找到了,卖家帮找到一个!

但日字框圆头螺丝又掉了1颗,暂时用备件包半圆头螺丝代替可以把?
虽然没上胶,但我是紧过螺丝的啊,一次还没飞就掉螺丝,有点担忧。。。。至于那么容易松吗?

网友R:
我也是新手.我也看好这款飞机我这网店上面是2250块.加上工具电池充电器,电源这些懂估计要3000多一点点.我控已经买了,现在在练模拟器,等我练好了就上真的

网友S(2012-10-12):
LZ是那里人啊?在那里买的飞机?本人也是新手想一起交流~~

网友K:
我滴淘宝上2320块

网友T:
听朋友说天地的控会容易失控哇?

楼主:
引用 网友S:
LZ是那里人啊?在那里买的飞机?本人也是新手想一起交流~~

云南的,昆明某航模店买的,感觉这边市场的特点,老板人都挺好,但价格就是多贵点。。。。感觉好像玩航模的人都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R:
我也是新手.我也看好这款飞机我这网店上面是2250块.加上工具电池充电器,电源这些懂估计要3000多一点点.我控 ...

你的调得怎么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T:
听朋友说天地的控会容易失控哇?

不会吧,祈祷不要。。。。

今天我的业余机F45。。。。。终于“提控回家”了,飞着大概遇上上升气流,眼睁睁的看着消失了。。。。

所以,今晚开始重新装我的450,上螺丝胶。。。。开干!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吧,祈祷不要。。。。

今天我的业余机F45。。。。。终于“提控回家”了,飞着大概遇上上升气流,眼 ...

难道今天你提控回家就是因为失控了??

楼主:
450正在重新组装,上胶;还没飞过呢,控是WFT6II。

“提空回家”的是我的F45锤子机。

最近发现F45缺 陷:打大舵量时,如果在高速俯冲、上升,容易导致平衡杆打到大桨,或者打到机头、尾管。

然后今天风很大,不得不加油门+打大舵量,然后,听到噼啪声响,然后“失控”,
但是可以遥控油门、方向,但尾桨基本失控(尾桨也可以遥控,但非常不停使唤,乱动)。。。。
然后眼睁睁看着F45高空消失,脱离视距。。。。初步估计不是遥控问题,是飞机电路板故障。

估计是平衡杆打到机头罩,并且导致机头罩里面的电路板移位,电路板上集成的陀螺仪偏离了正常位置,然后有点像金鱼尾。。。。失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调得怎么样了?

我今天拿去找一个师傅给我调的控,现在只差调试飞机了

楼主:
飞失踪的F45找了两天后竟然找到了,噢耶!找了几平方公里的水田,竟然在“岸边”菜地里找到了,这家伙“失控”后自己迫降还真会选地方,就是不肯往水田里去,竟然飞出这么远!
得益于机载摄像头录像,就像黑匣子一样!这个录像就是我辛苦找机的动力啊!没有掉到水田里,录像正常!起飞到坠落历时3分48秒,竟然坠落在这么远的地方!小东西过于给力了!找了两天好辛苦!“失控”后低速自旋,拍摄到了珍贵的一段全景视频,意外收获啊!

楼主:
在无刷F45离开我的这31小时中!有点忍不住,开始重新组装450了(原来的组装几个连杆长度不正确,一直没有上胶),熬了一晚完成了旋翼头的精确组装,尺寸应该是正确了……正确(尺寸)组装好的旋翼头很给力,一看加工精度的确是超出入门级的锤子机很多很多!

由于重新组装拆了大齿轮,于是测试了短暂的450MX电机空转,这个声音实在太给力了!
另一方面,看着没有上胶的侧板螺丝自己慢慢拆开自旋出来,实在是恐怖!

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大家:
1、电机空转测试,不影响寿命吧?

2、安装过程中,可以不装上大桨(尾桨也拆掉)单独测试已经装好(螺丝上胶)的旋翼头部分和尾箱、尾传部分吧?

我想这样飞机就不会动,测试相对会安全一点,可以用这个方法测试各部分是否有抖动吧?然后再装上副翼测试……最后再装上主桨和尾桨测试……

3、遥控器的油门曲线中,最大油门设置为50%,其他依比例减小,可以降低飞行时的上升、下降的灵敏度吧?会不会带来其他负面影响?

4、把遥控器舵量设置小一点,可以降低悬停的难度(灵敏度)吧?可以设置到多小呢?
假若舵量太小,飞行时机身大幅度倾斜是不是就不能修正回来了?设置最小的安全舵量,最小可以是多少呢?

谢谢大家!

网友:
450是我的最愛 讚+1

网友:
恭喜楼主   花钱的日子来了  我是550

网友U:
亲   请问是DIY么

网友V:
恭喜了,也在考虑450s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说实话吧,你买的贵了很多,不是一点点啊,而且sport很多地方升级了才好玩,欢迎你进入这个火炕

怎么个说法呢?

网友W:
为啥不买个最新出的DFC呢?新款的有什么优势没?

楼主:
引用 网友U:
亲   请问是DIY么

是的,不过发现,组装容易,调试起来还是困难种种啊。。。。

最近连杆长度用游标卡尺照说明书调好,旋翼头像点样子了。。。。

网友:
看看!SPORT一直在飞

网友:
入魔階段已經過了,現在是昇級到其它級別

楼主:
引用 网友V:
恭喜了,也在考虑450s

谢谢!新手单飞可直接考虑450 sport plus到手飞哦!

楼主:
引用 网友W:
为啥不买个最新出的DFC呢?新款的有什么优势没?

说实话,买那天我只知道“亚拓”450、550这几个名词(DFC现在也只是一知半解,求详细解释)
而且卖家的450也只有这个,另外飞跃的450RTF也是差不多的价格,所以果然亚拓。。。。没想到亚拓再买入门的控和电池、充电器、工具后。。。。又贵了1千多。。。
起初是被复杂的结构吸引的,旋翼头太赞了!然后就不知不觉就刷卡了。。。。

新款的优势据说是最便宜的4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