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问题,MACH3

楼主(2012-08-31):
我在试机的时候发现解除急停后,三轴会有微微的抖动或是非常缓慢的转动,同时还可以听到电机有轻微的嘶嘶声。请大佬指教,是mach 3里面的设定问题还是接口板有问题?或是驱动有问题?

网友:
不懂.拿分走人

网友:
可以断开接口板和驱动板的信号线, 要是还有那就是驱动不好, 反之就是接口板啦!

楼主:
断开驱动信号线或接口板到电脑的并口线都可以解决问题,所有我也无法确定是接口板还是MACH 设定有问题,最开始的时候是没有的,或许我没有在意。

网友A:
发你的接口板上来看看!我估计是接口板没有隔离好信号的原因!我也碰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你的接口板上来看看!我估计是接口板没有隔离好信号的原因!我也碰到过!

接口板是淘宝上买的

楼主:
就是电机会一抖一抖的,好像锁不住。但是不是三轴都抖

网友B:
也许一直在抖,,只是工作时你看不到。。

用了变频器之类的么,,应该信号干扰所致吧。。

网友A:
你说的抖,你仔细观察下,应该是步进在转,因为底速了感觉起来有点震!不知道LZ是用变频主轴不?边上有没有变频器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许一直在抖,,只是工作时你看不到。。

用了变频器之类的么,,应该信号干扰所致吧。。

老哥,没有用变频器,有台变频器在工作但是距离有半米远,有影响么?感谢你多次帮忙解答问题,我的全钢数控铣块完工了,这两天上个图,再次感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抖,你仔细观察下,应该是步进在转,因为底速了感觉起来有点震!不知道LZ是用变频主轴不?边上有没有 ...

没有使用变频器,旁边有一个但是距离有半米远,有影响么? 如果要使用变频器是不是还要对接口板和驱动板进行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抖,你仔细观察下,应该是步进在转,因为底速了感觉起来有点震!不知道LZ是用变频主轴不?边上有没有 ...

现象和您说的一样,Y轴有时候会看见轴在缓慢转动,但是转动到一定角度后会突然纠正过了,就是很快的反转回去。表现为一抖一抖

网友:
半米就够影响了!你先试试把变频器完全断电,如果是它原因可以在变频器输入电源上加滤波器!

网友:
很有可能是干扰,变频器加个滤波器试一下

楼主:
感谢几位的帮助,我加个滤波器试试,不行再向几位求助。

网友:
干扰!加个滤波器、再做好接地才是最重要的。

楼主:
今晚试过了,开不开变频器都一样,把台式电脑换成笔记本就好了,只是出现了另一个很奇怪的毛病,三轴在运行过程中会出现随机的某点上跳动,驱动板上的继电器也会有”嗒“的一声响,电机像是突然失电一样一抖,然后就好了。头痛中。。。。。

网友:
不要用笔记本,还是用台式机吧
重做系统试试,电脑做好接地,总感觉还是有干扰

网友:
一点不懂   顶一下拿分

网友C:
用笔记本有时会有些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笔记本有时会有些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可是我用台式机效果更烂呀,电机无规律的乱转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是我用台式机效果更烂呀,电机无规律的乱转

可能是线路受到干扰了(你把手提电脑操作系统里的电源管理设为<一直开着>试试)

网友:
驱动器问题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线路受到干扰了(你把手提电脑操作系统里的电源管理设为试试)

谢谢您,我试试。

楼主:
变频器开与不开都一样,驱动器更换了也没有效果,只剩接口板没有更换了。只是把细分调高一点会好些

网友D(2012-11-08):
这个事情搞定了没,楼主,能分享下吗?

网友:
我也一样,X轴爬行,铣坏工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事情搞定了没,楼主,能分享下吗?

一个办法,换电脑.一切搞定.

网友:
哦,是这样!花钱才能搞定

网友:
最近我的小雕也这样,x轴爬行,工作中偶尔乱动一下,估计是干扰问题。过两天换块usb板试试

楼主:
花两百块在X宝上买个DELL 小主机,运行很稳定,也很安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