涵道爆桨求解

楼主(2012-08-31):
上周日飞行的时候,我的70涵道F35升空不到1分钟,刚推大油门准备提速时就爆桨了——吱~卜的声音。不过好在还有高度和速度,顺利迫降,飞机没有损伤。当时气温35度左右。
我飞行相对谨慎,即使有时暴力飞行,全油门也不会超过5秒。这台涵道在F35上已经服役相当长时间(去年至今),而且自己做过动平衡,声音比普通的塑料涵道要来得纯净。起落架次已经无法统计。我自己觉得这涵道的推力、速度和耗电量之间平衡得比较好,算是性价比高的了,所以一直在用(2台)。
但这次的爆桨还是颇为意外,自己也找不到成因,希望大家一起探讨。也是为避免以后再出现。
涵道马达规格是KV3200,使用4S供电,好盈铂金60A推动

拆解后的涵道(6片叶片全部没有了,风扇盘也崩掉一块,桨夹完好,马达轴完好)

涵道风扇盘:叶片全部都是齐根断掉,很整齐

后来继续拆下马达,才发现马达安装架那4个塑料片全部断掉,马达已经失去固定!

所以,现在就疑惑:
1,是先爆桨,导致转子失去平衡,震动导致马达安装座破碎?
2,是马达安装座先破损,导致高速旋转的风扇叶片碰到涵道壁导致爆桨?

这是涵道的照片(借用了卖家的图)

此前,我也听本地模友说,FW的90塑料涵道联系2回在全油门起飞的时候爆桨(也是6叶),不知是何原因。
如果有类似经历或了解情况,欢迎一起探讨~~

网友:
我的也是

网友:
涵道也能射?

网友A:
我也有,这个原因很多,第一:FW的90塑料涵道马达动平衡做的不好,在高度运转下高频振动会使四个导流页断裂;第二塑料涵道壁变形;第三也是可能性较大的有异物吸入;第四塑料函道老化刚性变差也会断裂

网友B:
上金属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这个原因很多,第一:FW的90塑料涵道马达动平衡做的不好,在高度运转下高频振动会使四个导流页断裂 ...

分析的很精辟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这个原因很多,第一:FW的90塑料涵道马达动平衡做的不好,在高度运转下高频振动会使四个导流页断裂 ...

非常全面,非常精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金属吧

大小金属涵道我也有几个,不是特别感冒,全都放着…不解释

网友C:
有可能在起飞的时候地上崩起的小石子等异物被吸入涵道,把桨叶根部打出裂纹,上天以后裂纹在高速下继续扩张导致桨叶断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在起飞的时候地上崩起的小石子等异物被吸入涵道,把桨叶根部打出裂纹,上天以后裂纹在高速下继续扩张 ...

这个,确实是之前有过吸入沙子的情况,当时没在意,也没拆开涵道检查,也许就此留下隐患。

网友:
才看到你的涵道马达规格是KV3200,使用4S供电,好盈铂金60A推动,大哥,这函道转速超过极限了,接近4.1万转,爆浆就正常啦哈哈

网友:
FW70KV3200的喊道尽量用3S的电池,我见过用4S秒炸的好几个啦

网友:
主要是动平衡太差, 如果涵道噪音很大 那寿命就不长 迟早会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小金属涵道我也有几个,不是特别感冒,全都放着…不解释

金属的价格一般多少?

网友:
涵道 平衡是个很纠结的问题

网友:
振动, 变形, 桨叶打到沙子 之类的...  就是爆浆

网友:
空中吸进东西也是有可能的。。。涵道转速那么高 一个小东西也足以打爆掉

楼主:
我也试过空中莫名爆桨,用的是黑旋风电机和fw64涵道,估计是转速过高了,桨承受不起

网友:
想是筒身變形,塑膠筒身不夠硬,令到槳葉打到筒內部,筒身內會有花痕,我試過多次.

网友D(2013-04-14):
我朋友的70十叶上周也刚刚在半空爆桨,连涵道外壳都炸了个大洞。爆桨基本都是桨叶齐根断。还有一种可能,不知LZ是否有这种潜在情况存在-- 就是喘震。大迎角大油门低速度引起的进气道气流紊乱是引发喘震的条件。真机喘震会引起抖动和发动机熄火,涵道个头小,又是含碳塑料的,强度和韧性较金属的来的差,高转速下发生喘震引起桨叶崩断也没什么奇怪的,只要一个桨叶有裂纹,那瞬间所有的就都打掉了。

网友E:
我64的黑旋风也发生过爆桨的情况,事后仔细分析,怀疑是吸入异物打桨,给叶片造成划伤,全油门起飞,叶片疲劳导致爆桨,电机轴也被打弯。想请教LZ你是怎么自己做涵道动平衡的

网友F:
我的是黑旋风64mm

楼主:
请在本论坛搜索动平衡,有介绍的,不难做。

网友G:
手里有塑料的金属的涵道好几个,几个塑料的已无故爆过几次桨了(有一次还是手拿着测试推力时候爆桨了,太恐怖了要不是当时戴着眼镜......),但金属涵道一个都没爆过。LZ的涵道是网上卖100元左右的不知名涵道吧,我都有个,商家虚标太历害了
。金属涵道力量大,电流其实并不高,唯一问题是太重了

网友H:
用黑70涵道3200KV的4S配置3年多无爆浆记录的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