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机器铣个平面-勉强能用的光亮度

楼主(2012-08-31):
手摸上去很顺溜,10000转 下切0.2 F1000 鱼MM主轴  4元3刃4MM的垃圾立铣刀
--不知道如何表现出实物的表面光迹度于是只好看看反光的状态

网友A:
真好,楼主的精品机器终于可以干活了,赶紧弄个雕刻铝试验,顺便考验下伺服的性能

网友:
高速钢刀吗?这转速可受不了,加冷却液或许好很多,还有刀应该没磨好。

楼主:
目前还不会磨刀-正想D个微型的 金刚石片磨刀机,有建议吗,感谢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好,楼主的精品机器终于可以干活了,赶紧弄个雕刻铝试验,顺便考验下伺服的性能

谢谢关注,目前偶尔有单方向运行的现象出现,估计故障是鼠标器做信号线问题,这几天全部更换14芯线加屏蔽。看看,,,还有一次MACH3走到260行就是不动,,,怎么都不动,,,只好从新启动MACH3,,,,版本号R2.63

网友:
鱼妹妹是谁?PM一下吧

楼主:
嗯,看下你的消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好了

嗯,做好了,单挑时很辛苦,还好早有思想准备哦

网友C:
可以上个机器的照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上个机器的照片吗?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29423请看本人前面的帖子,里面都有照片哦,谢谢关注!

网友:
看图上Z轴可能伺服没调好,刚性差了点。

网友:
机子会不会有震动?CNC锣出来的刀纹没有这么多小圆的.好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