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jm250有人拆过法兰吗?

楼主(2012-08-31):
250到手十来天了,工作一直忙,没时间折腾。
定了个四抓卡盘,要在法兰上打几个安装孔,求法兰拆卸方法,谢谢!

网友:
CJM 250有可以拆下的法兰?

网友A:
法兰盘和主轴是一体的,需要做过度盘。
一号兄头像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法兰盘和主轴是一体的,需要做过度盘。
一号兄头像帅啊。

呃。。。。。多谢了,请问过度盘应该啥样的比较好?

网友:
直接量尺寸划线,用手电钻打就好了!孔大0.5,偏一点也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法兰盘和主轴是一体的,需要做过度盘。
一号兄头像帅啊。

淘宝上找到了,cjm250的设计还真是。。。。

网友:
不知道,等高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呃。。。。。多谢了,请问过度盘应该啥样的比较好?

大致和图里这个接盘一样。如果懒得动手和商家买一个也行,一般就100元左右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上找到了,cjm250的设计还真是。。。。

是的,设计的就是一切从简。
这样的主轴法兰才方便用户。

网友:
250到要装四抓卡盘,可以直接在原来的法兰上打几个安装孔

图片可以查一下淘宝网上有一个叫“自由竞争”的人

他有一些4抓与原3抓通用的卡盘不错的

有可能也是论坛里的D友

网友B:
楼主有没有想过用三爪夹四爪的使用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没有想过用三爪夹四爪的使用方法?

我有用过 125MM 三抓夹 100四抓作过小工件的

但听说这样作不安全

于是现在只敢开很小的转速,反正效果很不错,很方便。

也不影响原来好不容易敲出来的三抓精度

网友:
为了有更多的卡盘可以配,楼主直接加 12个孔在原来的法兰上

这样6抓的,3抓,4抓统统拿下

网友:
原法兰打孔,是整条主轴卸下来吗?

网友:
不用,因为对孔的要求不是很高,你可以采用刀架上夹个手电钻来操作。

125MM的卡盘,一般用8MM的螺栓。

于是你最多先用 中心钻定位,再用7MM开孔,最后8MM或8。2MM的精开孔

不过主轴法兰上,最好找点找准一些,并且在操作时把手电钻与法兰要固定好

你找一下,小日本的网页

他用手电钻作动刀头的,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