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的9通控能改成天地飞2.4G高频头吗

楼主(2012-08-31):
富斯的9通控能改成天地飞2.4G高频头吗?
手里有天地飞2.4G高频板,能改吗,求高手

网友A:
可以换高频头的那个,好像直接换JR的高频头就可以了
不能换的,就得拆了改了。

网友B:
用可拆换的高频头不更好

网友C:
完全可以!如果想要好看就网上收个JR的高频头外壳!就是连几根线的问题

网友D(2013-01-26):
理论上是可以用天地飞的高频头的,不过要用模拟信号,,不要用原PPM信号,就是玩模拟发出的那个信号.这个基本上通用所有发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