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上哪能淘到废旧轴承?按斤算的。 (对了,轴承有不锈钢的吗)

楼主(2012-08-31):
    想淘十来二十斤废旧轴承来玩玩。我是要外观的,不生锈即可,缺精度的无所谓。按废铁价卖是最理想的啦
    不知道上哪里淘好,废品站偶尔才见到一只两只的,杯水车薪。

   当然了,能买到超级便宜的新轴承也行,听说新轴承最少也得几元一斤?

   各位兄弟,如果你当地有废旧轴承淘,可以联系我,看看能不能帮我淘点

    大小嘛,要眼镜框大,再小也行,反正都是玩的,无所谓。

    请兄弟们指点指点一下淘宝的门道!

ziyp兄弟指了明路:电机修理店电动工具修理店,轴承多得很,
废品回收站可以去看看,汽车修理厂也有。

网友:
轴承有不锈钢,但是从来没听所新轴承最少几元一斤,就是偷来的无本买卖也不会卖这么低价,只知道坏了废轴承卖几元钱一斤是可能的,

网友:
不锈钢轴承都有好几种了

网友:
我在用的海钓鱼的轮子里

轴承是不锈钢的

但不锈钢材料是相当的高价和

听说不黄铜价格相近

网友:
不锈钢的有,铝价差不多,普通轴承济南某个旧货市场就有,价格暂时不详,你可以去当地问问,很多摩托车拆解什么的多

网友:
440c就是轴承钢,这样的轴承可不好找

网友:
好像轴承是51200                  440c是不锈钢

网友:
这年代只要有米米什么东西都有

网友:
440c不锈钢轴承--套圈及钢球均采用AISI SUS440C(9Cr18Mo或9Cr18),高性能AISI 440C不锈钢轴承在清洁耐蚀的基础上同样提供可与铬钢(轴承钢)媲美的高精度及耐磨性,作为标准结构的不锈钢轴承,是目前应用范围最广的一种不锈钢轴承.优点是价格便宜,硬度高,能承受高负载和高转速。缺点是抗生锈能力不是很强,耐腐蚀效果也不是很好!...
440不锈钢轴承作为标准结构的不锈钢轴承,套圈及钢球均采用AISI SUS440C(9Cr18Mo或9Cr18)经真空淬回火处理,保持架及密封圈骨架材料采用AISI304或AISI316,精度达ISO标准ABEC-5,振动等级Z3组。高性能AISI 440C不锈钢轴承在耐耐蚀的基础上同样提供可与铬钢(轴承钢)媲美的高精度及耐磨性,作为标准结构的不锈钢轴承,是目前应用范围最广的一种不锈钢轴承.优点是价格便宜,硬度高,能承受高负载和高转速。缺点是抗生锈能力不是很强,耐腐蚀效果也不是很好!

316不锈钢轴承相比较高碳铬马氏体不锈钢(440C),奥氏体不锈钢具有更优良的耐腐蚀性能及抗磁性。奥氏体不锈钢轴承整体采用AISI SUS316L(316)或SUS304材料制作(包括内外圈,球,及保持架)。因奥氏体不锈钢无法整体淬硬,故该轴承不适用于较大负荷及较高转速。但在抗生锈和耐腐蚀方面有较大的优越性。在化工和电子行业有较大的使用量。316不锈钢轴承相比较高碳铬马氏体不锈钢(440C),奥氏体不锈钢具有更优良的耐腐蚀性能及抗磁性。奥氏体不锈钢轴承整体采用AISI SUS316L(316)或SUS304材料制作(包括内外圈,球,及保持架)。因奥氏体不锈钢无法整体淬硬,故该轴承不适用于较大负荷及较高转速。但在抗生锈和耐腐蚀方面有较大的优越性。在化工和电子行业有较大的使用量。
316不锈钢轴承耐腐蚀性能优于304不锈钢,在浆和造纸的生产过程中具有良好的耐腐蚀的性能。而且316不锈钢还耐海洋和侵蚀性工业大气的侵蚀。

304不锈钢轴承是一种常见的不锈钢轴承。它的抗腐蚀性能要优于440c不锈钢,但是价格又比316不锈钢便宜304不锈钢化学牌号为06Cr19Ni10 旧牌号(0Cr18Ni9) 含铬19%,含镍8-10%。
304不锈钢是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铬-镍不锈钢,具有良好的耐蚀性、耐热性、低温强度和机械特性。在大气中耐腐蚀, 如果是工业性气体重污染地区,则需要及时清洁以避免腐蚀。适合用于食品的加工、储存和运输。 具有良好的加工性能和可焊性。 板式换热器、波纹管、家庭用品、建材、化学、食品工业等。304不锈钢为国家认可的食品级不锈钢。

不同的 环境选用不同的轴承

楼主:
哇,一会没来,就这么多弟兄回复了!

网友:
所有的不鏽鋼遇到海水還是會生鏽的
因為海水裏有cl存在
連耐強酸強鹼的316L都逃不過
只是時間而己

在台灣還是有許多軸承是算重量賣的
大多是電風扇廠或是馬達廠QC淘汰下來的
高轉速會有異音所以打掉
但一般使用無所謂
價格應該是比廢鐵高一點點吧
反正留著也沒用
可惜人家是論噸賣的
我沒那個財力去玩這種
下面圖片是台灣網拍上截圖

网友A:
早说嘛,坏了我都扔了。以后存起来给你,哈啊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早说嘛,坏了我都扔了。以后存起来给你,哈啊哈。

有时候二手砂轮机收来,里面的轴承坏了,就换新的呗。

网友:
现在这个论坛普通级别也可以评分了

网友:
我最近半年工作的另外一个部门是维修雕刻机主轴电机的,废弃的轴承不少,主要有62电机上的7002和7200,当然别的7004、7005、7006的也有。品牌一部分是正品的NSK钢球的,还有国产DAYOU的陶瓷球的,德国的6002有极少数(德国的转速是60000转的,其他是24000的)。都扔在3个塑料桶里。我找了十几个7002和7200的拿回家准备搞点啥的,一直闲放着。不知LZ有意不?忘了说了,精度是P4级的,不过都是雕刻机主轴上拆下来的,属于淘汰品,我挑的是感觉运转声音还可以的!

网友(2013-01-17):
轴承里有一款用于钓鱼绕线器的,特别是 SHIMANO  或DAIWO 之类的,有耐海水轴承

价格是 3MM的 人民币 400左右
5MM的 人民币 500 左右

刚收到一对。我把原来的 SHIMANO  微物鼓式轮换个轴承
去钓白条鱼

网友:
我用汽车轴承打过一把刀

网友B:
你干什么用??

网友:
洗洗再卖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干什么用??

做静态模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