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点关于 dji ace one BEC供电的问题。

楼主(2012-08-31):
           本人想使用一组4500毫安时的4.8v镍氢电池组来为ace one及其他电子设备供电,使用机型是700e,电池是否能顶得住?望各位dji 高工和广大模友检查。

网友:
建议使用6v的

网友:
我就用的这个,已经飞过了,完全没有问题
不过四个箱油电显就接近low power,建议多检查电池电量还有GPS的灯状态

网友:
恩  dji供电  4.8 到8.4 应开可以使用
不过已经接近 低电压了

还有就是不知道 4.8v 舵机扭矩输出够用不~~~~~

楼主:
谢谢哦,本人使用的bls252限定电压就是4.8v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哦,本人使用的bls252限定电压就是4.8v的

可以加降压线

网友A:
可以买一卡斯特的bec ,价格好像两百多,输入宽电压的,直接700的6S动力供电,输出电压可调,输出电流可以很大,我就用这个,很不错,卡斯特还有一种更贵点,可以双电压输出,太爽了。

网友:
坚决直驱,要不就4.8V,要不就上7.4V.多个香炉多个鬼!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
我的ACE one 用 4.8V 4500MA的镍氢的接收电已经完成400多起落了,800的电动,带云台舵机,基本上两三个起落就要补充电一会,用B6能冲进去1300-1500MA,原想换6V的,想了想算了,已经被自旋吓坏了,不出问题就这么维持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