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达人,怎么设置才能让电主轴低速有点力呢?

楼主(2012-08-31):
小弟我的是台安0.75kw的变频器,主轴1000转以下特别无力。经常闷刀。请问能不能通过变频器的设置,是低速也有力呢?我是铣塑料,6毫米的铣刀。

网友:
增益值放大。

楼主:
怎么放大呀老师

网友:
电流过载可略微增大力矩,正确方式是用大体积电机或机械减速

楼主:
继续顶一下

网友:
这个好像没有什么好办法,变频器的参数定死了,个人不好调节了

能想到的办法,只有2个

1、避免用低速
2、机械变速,增大力矩了

网友A:
建议调整AVR的曲线--查看你的台安N2系列变频器的PDF,将AUTO改为,,按照特定要求设定下,,电压自动控制功能(AVR)、转差补偿功能、设置减速停止或自然停止功能、自动复位再起动功能、制动频率/电压/时间可由参数个别设定功能、设置速度追踪方式或一般方式起动功能、“3线”运行控制功能,其次,变频器提供固定U/f曲线,对于50HZ供电系统,可以选择0~8 九条曲线那么你这个转速估计频率是在30HZ左右你只要按照要求提升30-40HZ频率下的F曲线基本能达到要求!!!
经过上方的努力后还不行--否则,换掉这个垃圾变频器吧

网友:
有些变频器有低速力矩补偿,还有些变频器有闭环反馈,增加测速电机TG能比较有效的解决低速力矩小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调整AVR的曲线--查看你的台安N2系列变频器的PDF,将AUTO改为,,按照特定要求设定下,,电压自动控制功 ...

虽然我认识您写的所有字,但是我什么都没看懂。但是我知道,这就是我在寻求的内容,可是我一点都看不懂啊,着急啊!!!
PDF是啥?电子书吗?
AVR是啥呀?等等等等。。。
老师给我上节课吧。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虽然我认识您写的所有字,但是我什么都没看懂。但是我知道,这就是我在寻求的内容,可是我一点都看不懂啊 ...

会上网不会使用百度也是白给

网友:
我的变频器,,有一组p pA,接点不知道是接什么的

楼主:
刚才去百度了一下,还是一头雾水啊。

网友:
找台达它们的说明书,应该有介绍的。其实就是低速增加带载的主要电流参数。

网友:
也就是增加扭矩

网友:
调来调去,也就是过流,增大电流,小心使用,没有副作用,那就常态使用不需要你费心寻找捷径了

网友:
通过设置变频器提高低速扭矩作用很有限,如果高端的变频器有矢量控制功能,电机加上一个编码器效果还可以,最好的办法是加一级机械减速,低速时力量成倍或成几倍的增长。

网友:
另外铣塑料用6mm刀应该用高转速啊。我一般都用上万转。

网友:
調整無載電電流為電機空載時的電流值.
有轉速計的話測一下額定頻率下轉速.轉差=額定頻率-(額定轉速*極數/120)

网友B:
我也用台安,修改V/F值,不能用出厂设置,要用自定义设置。把最高频率按你的电主轴设置。边试边调,把低频时的运行电流控制在主轴的最高允许电流,我也正想认真研究一下我的变频器。台安是台湾东元引进日本安川术生产的,绝不是垃圾货。东元,台安,新加坡的安台都是台湾的。

网友:
换个有矢量控制的变频器

网友:
用变频器效果有限。改用伺服或机械变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用台安,修改V/F值,不能用出厂设置,要用自定义设置。把最高频率按你的电主轴设置。边试边调,把低频时的运 ...

您能具体讲讲吗?

网友:
我也不是真明白,半试半蒙。
我用1.5KW台安N2-202变频器驱动2.2KW2极400Hz24000转水冷主轴。刚开始用默认50Hz设置开机几秒就保护,主轴发热不转。后来用自定义设置,最高频率设400Hz,中间频率200Hz,中间电压110V,加速时间10秒,主轴运转正常,各频率空载电流3A一6A,主轴额定电流8A,还有改进余地,有时间再试。
很多设置我也弄不明白,继续学习。希望有真正的高手来系统讲一下。

网友(2012-10-21):
变频器设置貌似很深奥,我说明书是看了一遍又一遍,还是蒙嚓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