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25lv工作台2端的板子如何拆下?

楼主(2012-08-31):
除了2颗内六角螺丝 靠外侧还有2颗类似罗斯套的东西 不知道干什么用的 除此之外好像还用了胶水, 要如何才能把这块板卸下来呢 求步骤!

网友:
油漆喷得比较厚。还是两颗内六角螺钉在大凹孔里面,另外小螺纹状东东是定位销的尾巴部分。

网友:
把稳钉用螺丝连接好,,拽出,,,,,,,,,,,,,,,,,,,,,,,,,,拆除内六方螺丝,小锤敲击

楼主:
把稳钉用螺丝连接好 不太明白什么意思 能详细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稳钉用螺丝连接好 不太明白什么意思 能详细点吗?

稳钉中间的螺纹就是为拆除准备的,,,,,用合适的螺丝把稳钉固定在铁盘上,,一翘铁盘,稳钉就出来了

楼主:
谢谢 先去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