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H 接口板中上下限的连接方式

楼主(2012-08-31):
一直比较迷糊,图中的这个上下限如何接线的? 是两个开关串联后再一端接限位输入口一端接地么?或是一端接限位输入口一端接24V

网友:
我的理解是两个开关可以串联也可以并联,然后在MACH中设置高电平或低电平使能。
我自己采用的是关联。

楼主:
那个+24V接口是干什么的?

网友:
采用串联还是并联都无法使机器识别是近端还是远端,可以采用两个开关中间串联一个大点的电阻,实现高电平和低电平的识别

网友:
第一个图是所有开关并联,低电平有效。说明书上的那个图是高电平有效,开关串联。

网友:
正极限一组,负极限一组。正报警可向负走,负报警可向正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