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fg 直升机模式问题~~~奇怪了~!

楼主(2012-08-31):
t8fg 直升机模式问题~~~奇怪了~!
因为飞控原因
t8fg要选择为h-1模式
可是 h-1模式里面 只有 油门曲线
居然没有桨距曲线
在也太奇怪了吧!!!!!

楼主:
附图

h-1模式, 只有油门曲线!闯鬼了???

h-1模式, 只有油门曲线!闯鬼了???

hr3模型 ,油门 螺距曲线都有

hr3模型 ,油门 螺距曲线都有

网友A:
我的t8fg是有螺距曲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t8fg是有螺距曲线的

恩   你是什么版本的 我是4.1的~

网友B:
你那个是山寨的吧哈哈
你是不是开到固定翼模式了 看清楚
进MODEL TYPE 下面
TYPE   HELICOPTER
SWASH  H-1
RESET  OFF
我的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是山寨的吧哈哈
你是不是开到固定翼模式了 看清楚
进MODEL TYPE 下面

囧大了~~~模型肯定是对的
要不然 怎么会有油门曲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   你是什么版本的 我是4.1的~

无论哪个版本都有的 模式选择错误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论哪个版本都有的 模式选择错误了吧

仔细查看了下   模式的确没有弄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仔细查看了下   模式的确没有弄错!

那就刷到5.0试试看

网友B:
还好我是3.0 你重新开个模型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好我是3.0 你重新开个模型 试试

还是不行  我还是 刷刷机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