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fg 飞 dji ace问题

楼主(2012-08-31):
恩
设置   ace
遥控器要设置为非混空十字盘输出
futaba h-1模式

后面又要设计 总螺距和油门曲线
可是 h-1模式就只有油门曲线 没有总螺距曲线啊!
这是个什么情况?????

hr3模型 螺距曲线 油门曲线 都有!

h-1模型 居然没有pit cure,什么情况???

h-1模型  居然没有pit cure,什么情况???

hr3模式

hr3模式

网友A:
你是不是固定翼模式了,因为就算h1模式也是应该会有螺距曲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固定翼模式了,因为就算h1模式也是应该会有螺距曲线的。

恩 绝对没有错 是h-1模式
如果是固定翼 就不会有 油门曲线了~~~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