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雕刻机做了个手控板(已整理并付上程序代码)

楼主(2012-08-31):
给雕刻机做了个手控板,到今天终于基本完成了。
本人对单片机编程只是略有所知,在输出步进脉冲的时序安排上花了好几天时间
另外原定的返回原点的功能部分还没有写,最近会比较忙,只有过几天再说了。

网友A:
能详细解释下么?这个硬件可以直接解析G代码?还是跟电脑上什么软件配合的?

网友:
厉害的农夫会编程。

网友B:
期待详细制作过程出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详细解释下么?这个硬件可以直接解析G代码?还是跟电脑上什么软件配合的?

能直接解析G代码那就是一个独立的数控系统了,
这只是一个代替以前的如用NE555电路做的脉冲计发生器,
只是用了单片机功能有所加强。

网友C:
用单片机  脉冲数可以相对精确些,是这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单片机  脉冲数可以相对精确些,是这样吧?

理论上脉冲数是可以准确到一个脉冲以内,
只要参数输入正确,LCM的显示与实际移动值是对应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论上脉冲数是可以准确到一个脉冲以内,
只要参数输入正确,LCM的显示与实际移动值是对应的。

感谢回复

目前555手动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期待详细制作过程出帖。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66553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期待详细的

楼主:
LCM数控02.rar (6.58 KB, 下载次数: 56) 程序代码

网友:
步进电机的加减速用了曲线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