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尾巴上下晃动,求助

楼主(2012-08-31):
开始揘的特大,根本没法飞,后来我把浆夹拧紧了. 晃动小了很多,但是尾巴还是微上下抖 ,我发现桨夹不上螺丝一个紧一个松。求教了

网友A:
提高转速试试

网友B:
上个视频看看

网友C:
大桨不能锁牢,另外提高一些转速会有帮助

网友D:
你这个应该是点头 开3D试试晃不 一般点头都是横轴垫圈硬了 或者油门曲线根螺距曲线没配合好 不过我那边那个不是

网友E:
LS说得对,另外电机齿与大齿盘咬合过紧、小齿盘与对转齿咬合过紧都可能导致点头,让俺都遇上了

网友F:
先检查各处有没有虚位,如果都正常应该是转速相对螺距低了,提高转速即可

楼主:
转速上去也没用 反而严重。我倒是刚换的全部齿轮,包括电机齿,大小齿盘,尾传动齿轮。电机也是新的450 MX 。大齿盘转动生硬 因为电机转动很瑟。间隙塞纸条 可以进去 纸条没有破。不知道这算不算紧

网友G:
把厚的桨根部磨薄一些,要能轻松不需用力就能装入桨夹,螺钉的松紧以大桨稍用力能摆动为准!

网友D:
LZ你的有无副翼呢

网友H:
提高转速,或者平衡一下机身 ,装着电池做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