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AS E12的装机贴太多了,不晒设备,新装了小翅膀还有布线,喜欢这个机器快进来看看

楼主(2012-09-01):
不是来秀设备的主要是调机调的好,还有布线,布线还没有完成,全机除了陀螺仪基本没有外露的线!

网友:
晚到一步,沙发被占了……

网友:
401~~我还藏了一个哈哈

楼主:
401和这个机器是绝配,用QUARK和701都抖的不行,401抗震,性好呵呵。

网友:
LZ装飞机很快阿, 我装飞机非常慢,一般都要装1个月以上。

最近刚把Hirobo Evo 50 改电搞完,JR的飞机我设备还没有到齐,上周定了电池,寄到我这里要三周,等吧。

401在Futaba的分级里面属于30-60级用,90的飞机最好还是用701或者便宜一点520也行,因为401不能用窄频舵机,另外传感器也太老了,建议LZ换回701好好调一调,我们俱乐部现在用701用的很多,调好了完全没问题的。701传感器用两层双面胶+金属片抗震性能也是一流。不过在电动机上不会有那么大震动的,排震吧。

我给701配的是Futaba BLS256HV,高压窄频,速度0.05,701的绝配舵机,推荐给你。

网友:
另外LZ的701如果抖的话指的是哪方面抖? 追尾? 漂移? 还是飞机本身抖得厉害? 用的是什么舵机? 可以把设置参数发上来我帮你看看

网友:
真不知道楼主是怎么删你帖的。

楼主:
上次发帖转帖了另一个论坛的地址就被删了。

楼主:
现在手机上,布线完成稍后上图。回XUESING大侠:今天试飞了一下, 震动完全解除,调完齿轮间隙和皮带松紧就没事了。以前的震动是尾管的高频震动,用手摸尾管是发麻的,现在没有了。我的机器配置现在是:电机亚拓700MX 510KV,电调凤凰120A ICE2 HV, 亚拓DS610*3 650*1 豪克690大桨 亚拓BECX2,2200+1300鋰电接收,暂时就先用这些设备,过一段时间再换高压舵机BEC等。陀螺有701和黑壳QUARK,另外自己加了700E F3C炭纤套杆

楼主:
现在手里有S9252和DS610从品牌上喜欢FUTABA的从性能参数610领先,上那个很纠结。我个人更喜欢9252都跟了我好几年了。

楼主:
设备虽然一般但是飞机很好飞,马上会更新布线图,请大家多关注啊!

网友:
401有那么神?不是说要漂么……

网友:
飞机是好机 不过这相机实在不敢恭维啊

楼主:
机身齿轮排震之后,装701果然效果非常好!

网友A(2013-08-10):
好机好机

网友B:
楼主用的GY701好用吗?我的怎么感觉锁尾效果很差呢,结果便宜出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