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压器铁芯横截面积与功率的问题

楼主(2012-09-01):
我记得坛里以前有人发过变压器铁芯的横截面积与功率的关系的帖子,现在论坛改版找不到了,谁知道,给个链接,多谢了

网友A:
S=1.25√P
S是平方厘米
P是W

楼主:
引用 网友A:
S=1.25√P
S是平方厘米
P是W

P外面是开平方根吗?

楼主:
变压器的最大尺寸19.5cm,单圈硅钢片的截面积为5.7cmX2.8cm,按公式,最大功率在163W左右,即使算中间的截面积2X5.7cmX2.8cm,最大功率也只为652W,而TB上卖的隔离变压器大小和这差不多,标称功率为5KW

楼主:
不用说这个小变压中间铁芯的横截面为3.8cmX3.8cm,按照提供的公式计算,功率只有133W

楼主:
这公式准确吗?

网友B:
任何公式都是有前提的,比如说材料、频率。这个要搞清楚。1.25这个常数,是怎么来的?求教。

网友:
公式忘了,更材料磁通密度有關,及工作頻率有關.

网友:
引用 楼主:
P外面是开平方根吗?

是的

网友:
是线包当中铁芯的截面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任何公式都是有前提的,比如说材料、频率。这个要搞清楚。1.25这个常数,是怎么来的?求教。

1.25这个常数在电工手册就能翻到,具体怎么来的,我也不清楚,我只会套用这公式。

网友C:
变压器计算公式
原边:U1=4.44*f*N1*Faim
副边:U2=4.44*f*N2*Faim
磁通量:Faim=Bm*S
其中
U1,U2为两侧交流电压值
f为交流电频率
N1,N2为两侧线圈匝数
Faim为铁芯磁通量
Bm为磁感应强度(磁通密度),特斯拉T,以前叫高斯G,1T=10000G。
S为截面积
变比K=U1/U2=(4.44*f*N1*Faim)/(4.44*f*N2*Faim)=N1/N2
所以
1.当N1>N2时,则有K>1,推出U1>U2,为降压式
2.当N1<N2时,则有K<1,推出U1<U2,为升压式
计算:
已知铁芯的截面积为20cm2,铁芯中磁感应强度最大值不能超过0.2T,若
要用它把220V工频交流电变换成20V同频率交流电,原副边匝数各为多少?
1.铁芯磁通量最大值为:
Faim=Bm*S=0.2*20*10^(-4)=0.0004(Wb)
2.原边匝数为:
N1=U1/(4.44*f*Faim)=220/(4.44*50*0.0004)=2477
3.副边匝数为:
N2=U2/(4.44*f*Faim)=20/(4.44*50*0.00040)=225

N2=N1/K=N1/(U1/U2)=2477/(220/20)=225

原、副边电流有效值关系:
I1/I2=N2/N1=1/K
例:
已知变压器N1=1000,N2=100,U1=220V,
I2=2A,负载为纯电阻,忽略漏磁和损耗,
求副边电压、原边电流和输入、输出功率。
1.变比为K=N1/N2=1000/100=10
为降压式
2.副边电压为U1/U2=K
U2=U1/K=220/10=22V
3.原边电流I1/I2=N2/N1=1/K
I1=I2/K=2A/10=0.2A
4.输入功率P1=U1*I1=220V*0.2A=44W
输出功率P2=U2*I2=22V*2A=44W
可见,如此忽略损耗,则能量守恒。

硅钢片叠法
1.一对一交错叠装
2.两两相隔交错叠装
3.两夹一交错叠装

变压器浸渍绝缘漆
1.提高电气绝缘
2.增强防潮、防霉、防腐蚀、防盐雾、防紫外线等。
3.增强机械强度
4.改善导热性

网友A:
铁芯单相电源变压器有心式和壳式之分,C型铁芯两边绕线包的就是心式S=1.25√P/2;  E型中间绕线包为壳式S=1.25√P,一般的冷扎矽钢片的磁通密度B取10000-13000(这是我的经验和书上的可能有出入),频率50HZ(中 国)每一圈的电压e,可以这样来算e=4.44fbs*-100000000,4.44也是个常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铁芯单相电源变压器有心式和壳式之分,C型铁芯两边绕线包的就是心式S=1.25√P/2;  E型中间绕线包为壳式S=1. ...

我这个变压器虽然符合C型的,但是是两个C型应该用E型的公式?

楼主:
这种应该是C型的变压器符合第一种计算公式

网友D:
     这是什么世道!我简单的接线问题居然没人理睬下,有点难度的问题就大把人回复!下了这东西就能把你以前到未来问题都解决掉了!

私人珍藏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什么世道!我简单的接线问题居然没人理睬下,有点难度的问题就大把人回复!下了这东西就能把你以前 ...

工具倒是不错,不过和我的问题好像关系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变压器虽然符合C型的,但是是两个C型应该用E型的公式?

是的

网友:
      变压器看上去简单,深入研究的话还是牵涉很多东西的,起码横截面积和功率的关系中还要引入一个变量,硅钢片的材质,这决定着变压器的磁通密度,质量好的硅钢片可以用更小的面积获得更大的功率!

网友:
好贴  最近在研究电力上的互感器 拆一下看看铁心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计算公式
原边:U1=4.44*f*N1*Faim
副边:U2=4.44*f*N2*Faim

很理论的知识,不过我这变压器不是我自己绕的,不知道最基本的一项参数:匝数;所以有些公式用不上

楼主:
网上的资料:电源变压器传输功率的大小,取决于铁芯的资料和横截面积。所谓横截面积,不论是E形壳式构造,或是E形芯式构造(包含C形构造),均是指绕组所包裹的那段芯柱的横断面(矩形)面积。在测得铁芯截面积S尔后,即可按P=S2/1.5估算出变压器的功率P。式中S的单位是cm2。
  例如:测得某电源变压器的铁芯截面积S=7cm2,估算其功率,得P=S*S/1.5=72/1.5=33W?剔除各种误差外,现实标称功率是30W。

楼主:
上面的公式适用于高频变压器

网友E:
还是翻工具书咯《中小型变压器手册》,里面有大部分你需要的数据。变压器涉及参数太多,一言难尽。这个尺寸的话5kw是不太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翻工具书咯《中小型变压器手册》,里面有大部分你需要的数据。变压器涉及参数太多,一言难尽。这个尺寸 ...

你有这书的电子版的吗?有的话给共享一下

网友F:
还不如用这个

图片

图片

网友E:
不好意思,我没有电子版的楼上这页资料应该够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不如用这个

这个表格不错,基本符合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好意思,我没有电子版的楼上这页资料应该够了吧?

目前基本够了,和沙发发的公式S=1.25√P
S是平方厘米
P是W
计算结果差不多,看来TB上对自己的产品虚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什么世道!我简单的接线问题居然没人理睬下,有点难度的问题就大把人回复!下了这东西就能把你以前 ...

看来这个软件还是挺实用的

网友:
我怎么算出是4075W

网友:
注意单位换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