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托 DS420 舵机 芯片型号(250用小版)

楼主(2012-09-01):
有那位达人知道亚托250飞机上面使用的小版 DS420 尾舵机 芯片型号,因为舵机线短路,烧的看不清楚了,需要知道型号,方便更换芯片,舵机其他部分都是好的,扔了可惜,非常感谢!

网友A:
LZ这个不是山寨的吧,怎么跟我手里的完全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这个不是山寨的吧,怎么跟我手里的完全不一样?

 你的是450用的吧,我这个是250专用的,小一些,里面的电路的双层板子的。你看耳朵,你的是两个孔,我的只有一个,专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是450用的吧,我这个是250专用的,小一些,里面的电路的双层板子的。你看耳朵,你的是两个孔 ...

不知道哦,我450和250用的是一样的舵机,难道亚托有2种DS420?

网友A:
看图外形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外形是一样的

250专用的和450用的不一样哦!

功能說明: 商品規格: ●反應速度快高扭力,高強度金屬齒輪,超高精密結構堅強設計。
●中段鋁合金優美精緻外殼,瞬間散熱持續高效率。
●可支援數位與類比控制訊號。
●可應用於T-REX 250 尾舵動作伺服機,反應快、動作精確。

●輸出扭力:0.75kg.cm(4.8V)
1.0kg.cm(6.0V)
●動作速度:0.08sec/60°(4.8V)
0.06sec/60°(6.0V)
●額定電壓:DC 4.8-6V
●操作溫度:-20°C至+60°C
●尺寸:22.8 x 12 x 25.4mm
●重量:12.7g
●1520μs寬頻系統
商品配件: ●伺服舵片 x 4
●舵片固定螺絲 x 1
●伺服機固定用自攻螺絲x2

网友B:
芯片9930GM,双N双P驱动MOS管,淘宝上面有卖,烧驱动必然电机过流,先换电机,后换该管,也可以用2个N管和P管并接代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9930GM,双N双P驱动MOS管,淘宝上面有卖,烧驱动必然电机过流,先换电机,后换该管,也可以用2个N管和P ...

非常感谢上面的大大,电机我有,就是不知道这个芯片型号,非常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