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12S的输入电压疑问

楼主(2012-09-01):
最近想搞外场充电站。看中了一款A123的电源包,20ah,4片可以达到12V的电压,估算可以给2200mah的3S
电池
完成8次充电。
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我的
充电器
是X612S,这个充电器是不是有输入最低电压的,低于11V就不工作了。
外场电池包,如果全部放电出来,估计可以达到8V左右。而到11V根本没有放出多少电。
请高手帮我解答一下X612S的输入电压是不是可以调整。

楼主:
不好意思,刚才查到了。应该可以调整输入最低电压,就是不知道能调整到多少,回去试试看。

网友:
低于11v了充电包里也没什么电量了 剩下电压下降就会很快 搞不好还把电池给废了

网友A:
我一般车上充电都设置11.5V 怕自动挡车打不着火。

网友B:
可以最低调到10.8v。

网友C:
life组包,一般4S或7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