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坛里的兄弟帮忙推荐一下雕刻机主轴的卖家

楼主(2012-09-01):
先声明一下,本帖非广告帖,本人雕刻机买来有段时间了,因为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主轴至今未真正用起来。对淘宝上的主轴卖家心里没底,版主请手下留情。枪手、捣乱的请远离。
补充说明一下,我的机器是全铝的机器,电机座直径65mm。不太想用水冷的,太麻烦,预算在1000以内。坛里的有哪位有闲置的、质量没问题的也可以转给我。谢谢各位啦。

网友:
我有个闲置的,不过加个超过你预算了,买来是1700+变频560,一共2千多了,雕过几个零件就没用了,是精度1丝内的模具主轴,800w 65直径

网友:
我知道林大夫的好,就是小点,业余用挺好

网友:
水冷虽然麻烦点,,但是好处是安静。。。别用隔膜泵。。

网友:
我这主轴可能用上

网友:
楼上的这个多钱?

网友:
这个多钱

网友:
论坛里全是高手,让做一个应该不难还靠谱,

楼主:
回楼上各位:
1、沙发的超过预算了。自已偶尔玩玩,钱也不能花得太过是不?
2、林大夫也出主轴了?我要去淘宝搜搜。
3、水冷的如果很安静的话是值得考虑。板凳说的别用隔膜泵,那应该用什么泵?诚心请指点一下。
4、地板的主轴看上去不错,不过好像是无动力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楼上各位:
1、沙发的超过预算了。自已偶尔玩玩,钱也不能花得太过是不?
2、林大夫也出主轴了?我要去 ...

就养鱼的那种潜水泵就行了。。。。放水桶里很安静,,,水冷主轴需要的流水量并不大。。

我用的是1.5KW的水冷主轴,,ER11夹头,,淘宝上最便宜的那种,580块钱,目前感觉没啥问题,

变频器也是便宜货,2.2kw的,,550块钱。。

网友A:
貌似淘宝上那些便宜水冷主轴都是80的吧,楼主要65的

网友A:
800w的就是65

网友(2013-01-12):
淘宝上那些便宜水冷主轴都是80的吧

网友(2013-04-26):
还是换水冷的吧,性价比高

网友:
只买了80直径的 4轴承水冷,也是 580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