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S充当炸机保护,可行吗?

楼主(2012-09-01):
朋友新入500一台,可是纯新手,只有入门级室内机经验,又耐不住
模拟器
的寂寞,想直接上手500,怎么也劝不住。突想APS,充当炸机保护,救机之
用,不知可否,效果如何?请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A:
我450已经装了

网友B:
胆子忒大,希望不要出事

楼主:
救机效果如何?免炸?

网友C:
飞远了看不清姿态应该可以,低空3D别指望了

网友D:
不是吧 ,俺也是新手。俺也是买了500,一直在关注aps。上次出了aps安装调试使用的视频,模式在剧烈的3d情况下好像是30s内不可以经行定点。巡航。等等,你去亚托那个里有个aps 的精华帖。我记得你去看看那个视频吧 很详细

网友E:
已入手,明确说,不行,APS也要熟悉操作才行,APS的控制方式和3GX操作有点区别,要炸机了打APS模式,油门位置没回中,炸的更快

网友F:
应该可以吧

网友G:
剧烈的3D动作肯定会有问题,作为普通的悬停/航线练习,或者基础的3D飞行辅助练习肯定没有问题,只要有高度,就可以翻过来。切换也很简单,一个开关而已,类似开特技模式

网友H:
难练技术

楼主:
他不练技术,只为飞

网友I:
这么说我也该考虑买个APS。。。。哪些型号可用APS?

楼主:
朋友是亚拓500 和 450.

网友J:
前提也要场地够大才行

网友K:
美国航天飞机先进吗?强大吗?牛B吗?照炸不误!还死人!由此可说明完全不炸是不可能的,实际上,是不是经常炸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的勤奋程度。嘿嘿!

网友:
能代替练习更好

网友:
他不是新手吗!哪来的居烈3d吖?

网友L:
引用 网友I:
这么说我也该考虑买个APS。。。。哪些型号可用APS?

亚拓T-REX 250-800 全系列3GX版本都可以用,越大越稳

网友:
引用 网友L:
亚拓T-REX 250-800 全系列3GX版本都可以用,越大越稳

不过貌似APS价格,,,,

网友:
我记得APS说明中强调,在启动APS之前30秒内,不要有剧烈运动,也就是说,看到要炸鸡,动作一般比较剧烈,这时候开APS,不知道是否有救?

网友:
可以的,可以作为练习机时,救急时用!

网友(2013-01-16):
我是初学航模爱好,在模拟器上练了几个月,实际飞航模时经常摔机,成本太高了,自从装了APS后就没有摔过机了,还可以在空中联系各种飞行动作觉得控制不住时马上切回APS。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不练技术,只为飞

纯粹是悬停航线,切入APS救机是没有问题的。
但前提是APS必须的调试好

网友(2013-02-19):
我的亚托600装了APS后飞了100多次,很安全。不论在什么状态下只要将开关拨至APS功能它就会悬停在那里。这个功能非常不错,虽然购买价格高一点,但是维修成本较低,又可以在空中练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