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2的kt机都要什么样的配件!?求助!

楼主(2012-09-01):
头回玩,看kt板的腰推式比较好做,打算做一个,翼展在55左右,需要什么样的配置啊?多大的
电机
,电调,
舵机
,
电池
,浆!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请大侠们帮帮忙,谢谢!最好是便宜的和好点的都说说,呵呵!

网友A:
电机 XXD 或者朗宇2208 KV2600
电调 XXD30A 或者好盈 25A
舵机 9G舵机那个牌子的都差不多
电池 1500毫安以下的11.1V锂电
浆 5030或者5045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