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G图传和5.8G图传~~

楼主(2012-09-01):
我就真心不明白了,一直在考虑图传问题~~~1.2G有的说跟2.4G控干扰大,导致炸鸡丢机的,但是有的人有说自己用的好的很,几公里都没有问题~~~然后是5.8G的,有的发帖说可以飞3~5公里,但是有的说也就几百米就不行了~~这搞的我拽着手里的钱不知该怎么买,郁闷~~钱又不够多~~

网友A:
我的是1.2和2.4G遥控器的配合,一直在使用,没有问题的,最远使用570米,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1.2和2.4G遥控器的配合,一直在使用,没有问题的,最远使用570米,没有问题的,

才570米~~~

网友:
太远不敢试

网友:
1.3公里飞过

网友:
你有木有技术?木有技术的话,就要看人品了,如果木有人品,就要看钱钱了,如果连钱钱都木有,俺劝你入5.8
1.2图传的问题是干扰,结果就是丢机,一丢就是大小几千。
5.8图传的问题是腿短,确实比1.2短,一旦看不见咧,你赶快切返航,至少不会丢机。

网友:
建议楼主两种都买,然后做详细的实践报告,造福魔友!

网友B:
一直用1.2G图传,没有丢星过,飞行距离一直很满意

5.8G是最近半年才流行起来的,期待老鸟出进一步的对比测试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直用1.2G图传,没有丢星过,飞行距离一直很满意

5.8G是最近半年才流行起来的,期待老鸟出进一步的对比 ...

5.8早就出了,有两三年了吧?
5.8不能用原装天线,接收必须改平板,要不然加个奶罐上去,改装之后500毫瓦的可以达到五公里,不过这东西绕射不行,中间隔一棵树就让你见颜色,这是最头痛的问题。
它的效率确实稍微差了一些,不只是距离近,发热量也大,很多功率被白白消耗了。而且不同批次之间也有差距,总体来说不是很稳定。
所以1.2和5.8都是无奈的组合,是为了配合控,因为大多数人都选择了2.4的控。
我个人推荐用72的控,配2.4的图传。问题是现在72已经停产了。
纠结

网友:
引用 网友C:
5.8早就出了,有两三年了吧?
5.8不能用原装天线,接收必须改平板,要不然加个奶罐上去,改装之后500毫瓦 ...

分析的很透彻,本人目前用的是FF9 72MHZ,2.4G 图传。

楼主:
淘宝上现在有个1.4G过滤器么?就是接在天线与发射机之间,过滤掉1.4以上的频率,说可以防止2.4G控的干扰,不知有没有谁用过,说说效果怎么样!

网友:
天八2.4g控+2w功放+1.2g图传(原装天线),飞了1.9km(因为功放电池电压报警,所以返航),图像还很清晰。

楼主:
用1.2g的我就怕我人品爆*,炸鸡是小,丢机亏大啊~我也是天八,现在有2.4和72m两个高频头~

楼主:
不知这个滤波器有没有用处~~效果如何?

网友:
今天用5.8g的原装天线飞了3.2公里,图像还清晰。

网友D:
请问楼上的是 吹牛的吗?

网友:
我要1.2  没干扰

网友:
我用1.2g
  没干扰

网友E:
2.4G图传+433数传

网友F:
有人用 .9g吗?hobbyking上的很多都是900mhz

网友:
我用1.2g图传 2.4g控 感觉还行

网友:
你有72m两个高频头,那么应该用1.2G的,使用效果是5.8g无法比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上的是 吹牛的吗?

我要是把视频传上来你可否当着全论坛的面向我道歉!我用2.4g加1w功放,5.8图传没加追踪,只是原装天线!!!

网友G:
20楼认为我在吹牛,这是昨天用地面dvr录制的截图,用的是2.4g加1w功放,5.8图传没加追踪,原装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2.4G图传+433数传

433数传好贵,要是预算多,就不会这么纠结了~

网友H:
t8fg用哪款图传比较好?

网友I:
5.8G500mw没阻挡的话2-3公里,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20楼认为我在吹牛,这是昨天用地面dvr录制的截图,用的是2.4g加1w功放,5.8图传没加追踪,原装天线!

那看来我还是入个5.8G的算了,我也要不了那么远,最多不超两公里,只是高度不会超150米~~先试试5.8G,,不行在换1.2G加滤波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5.8G500mw没阻挡的话2-3公里,应该没问题!

要没有遮挡就要高度,但是我又不喜欢很高的飞~所以有点纠结~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不知这个滤波器有没有用处~~效果如何?

LZ还是用这个吧 你先试试 好用了我再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G:
20楼认为我在吹牛,这是昨天用地面dvr录制的截图,用的是2.4g加1w功放,5.8图传没加追踪,原装天线!

就这也叫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这也叫清楚?

虽然不清楚,但是还是可以看清参数什么的,还可以判断返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LZ还是用这个吧 你先试试 好用了我再用

这玩意我看买的人也不少~~~但是为了安全我还是打算入5.8G,不行再弄这个滤波器耍~~呵呵!你要是忍不住先试了,一定要告诉我~~

网友:
滤波器是不是陷波线圈??这样的话会损失一点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这也叫清楚?

唉,这是地面录像截图,你现在看到的图片都已经经过好几次“压缩,复制.....”,3公里已经摆在这,何必钻牛角?实时看到的图像和录制下来再截图的完全是两码事,你应该多少有点常识吧????不再和你争辩,没有意义!!!!

网友:
5.8G加14DB平板接收,最远10Km,高度300-400米。

楼主:
这个更牛,都10公里了

网友K:
我的是2.4g控1。2图传还没试验效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的是2.4g控1。2图传还没试验效果呢

买了滤波器的吗?等你报告,呵呵!

网友E:
江南飞控 地面sg7200 仿的 加吸盘馈线=100
数传apc250 100mv 最远飞到11km 无失控=180
图传罗美2.4G  10db平版 江南跟踪 最远11km无失控

网友L:
看电磁环境 还有做工 都很重要

网友:
为什么你们都可以接收那么远?我和几个朋友的从来都没超过1KM~ 有时连300米还没有飞出去过

网友M:
1.2和2.4是倍频关系,即便1.4以上都滤波了,估计也难免有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M:
1.2和2.4是倍频关系,即便1.4以上都滤波了,估计也难免有干扰

真的吗?滤波器没有多大效果,我想的是别人都不用滤波没有多大问题,我再搞个滤波不是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江南飞控 地面sg7200 仿的 加吸盘馈线=100
数传apc250 100mv 最远飞到11km 无失控=180
图传罗美2.4G  10 ...

不会用数传,还需要电脑多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L:
看电磁环境 还有做工 都很重要

小城市,电磁环境应该不会很复杂~~一般在农村飞,我想唯一的就可能是联通、电信的通信铁塔了,其他应该没有什么~~

网友:
谁说数传必须用电脑 H的 江南的都不用 APM的不行

楼主:
不知三叶天线效果如何~~?

网友N:
为啥我10C PCM72M的都让1.2G的图传干下来?就400米吧!

楼主:
应该不是控的问题吧~~再检查检查~

网友:
我等到看结果

网友O:
引用 网友N:
为啥我10C PCM72M的都让1.2G的图传干下来?就400米吧!

因为这样我才买了2.4G图传,有的人用PCM72Mhz+1.2G图传没事,有的就干扰失控,真是一头雾水这还真跟人品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O:
因为这样我才买了2.4G图传,有的人用PCM72Mhz+1.2G图传没事,有的就干扰失控,真是一头雾水这还真 ...

我搞天8的72MPCM配5.8G,要是想飞远就上2.4G功放~~

网友(2013-08-17):
看完了,还是一头雾水。

网友:
前天被1.2干扰炸鸡的撸过

网友P(2013-09-23):
引用 楼主:
我搞天8的72MPCM配5.8G,要是想飞远就上2.4G功放~~

LZ报告距离。
最近想入。
迷茫了。

网友:
其实嘛 不管是1.2-2.4-5.8的图传都存在搭配的问题
如果你的遥控是上433的话 那么 建议你可以用2.4G的图传,如果你的控是2.4G的话 可以建议你上1.2的图传。

网友:
引用 网友G:
20楼认为我在吹牛,这是昨天用地面dvr录制的截图,用的是2.4g加1w功放,5.8图传没加追踪,原装天线!

淡定 朋友   这属于吃不着葡萄 说葡萄酸··   以前  天7   跟 5.8  600mw    全部原装   飞2.6KM   都不信· ··   反正 谁飞谁知道··,现在  设备升级换代苑距离 还是 433   加 1.2··或 2.4   轻松10KM

网友Q:
引用 网友P:
LZ报告距离。
最近想入。
迷茫了。

近距离  多旋翼就  2.4G    加 5.8   想 远距离就433加 1.2   2.4

网友:
引用 网友Q:
近距离  多旋翼就  2.4G    加 5.8   想 远距离就433加 1.2   2.4

准备天8x+a控+a控433+美图1.2图传
这个怎么样

网友(2014-02-06):
六旋翼,5.8G 500mw加了蘑菇头,平板接收,高度250米,信号就有干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人用 .9g吗?hobbyking上的很多都是900mhz

最好别买hobbyking的0.9G的,我买了一套太垃圾了。 不过我后来买它家的boscam 400mw ts353+rc305的图传效果不错,在地面拉距2.5千米没问题。个人经验,不表示其他的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