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锁尾后变成左打方向是什么情况呀

楼主(2012-09-01):
陀螺仪 浩马特hb790 尾舵机power hd 3688hb
不开锁尾的时候是正常的加油门飞机也不会带方向飞起来也正常 但是一开锁尾后 飞机带左方向
陀螺仪我是下装的 但是已经设置了反向 不知道装的方向有讲究嘛 我现在是头往飞机尾装的

网友A:
PH的舵机 号称返修率最高和价格一样高啊 楼主小心

网友:
不懂,进来学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H的舵机 号称返修率最高和价格一样高啊 楼主小心

是很烫 就一会会就相当烫

网友:
我也用过这个舵机,飞了二十几个起落,卡了几次舵,最后一次挂了,导致炸机,扔垃圾桶了。

网友:
不开锁尾模式正常,那就用这个模式了

我的GY650设置的时候有几处也和说明书上不一样,我以达到使用目的为准

网友:
重新插电,kds的老版陀螺也是.
电压高舵机也会烫,可以试试降压线,功能正常的话,电压越低,就越凉,寿命也长.副作用不详.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很烫 就一会会就相当烫

信我的话抓紧换了吧 我们在车上都从来不用这个舵机的 如果在飞机上 就更坑了 我跟一个曾经代理过这个舵机的朋友很熟 他就是因为返修率实在太高 做不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