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800+z15 nano 10000 15c 电池 续航时间问题

楼主(2012-09-01):
大家好

6s  10000 nano 电池 飞 s800+z15  八分钟下来 还有百分之30的电 过五分钟 又恢复到了 50多

这个是电池的问题 还是都这样啊?

dji 给出的 参数是 6kg  最大飞16分钟  那么我们应该飞几分钟呢? 哈哈

s800的电调 有没有低压保护啊 低压保护是多少啊?

网友:
每个电池不一样,建议实测
多轴是不能用电调的低压保护的,否则分分钟炸鸡

实测时间再减去30%富余  这个比较合适

网友A:
你的电池是不是1500左右的那种蓝皮电池,我的朋友买回来实测发现不是15C的,而是10C的。我现在都联系了我的卖家看怎么解决这个事情。

网友:
10分钟最多了,电池C数太低,压降厉害
另外市面上还有很多冒充nano的,c数更低,好像就北京那家比较靠谱

网友:
楼主可以试试ROC的,也有6s 10000mah 15C,自从入魔我就一直在用这个牌子的,3s 4s 6s我都用过,性能很稳定,质量也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池是不是1500左右的那种蓝皮电池,我的朋友买回来实测发现不是15C的,而是10C的。我现在都联系了我的 ...

终于有人发现问题了!

网友:
虚标啊------------------坑爸爸呀

网友B:
据说DJI的15000mah电池快出了,不知道多少C

楼主:
我就是nano 那个 10000 mah 15c  的  应该不是假货    可是感觉压降好厉害啊。。。 飞着心里发虚啊。。。飞8分钟下来  电池很热啊。。我们当地温度30左右

网友:
那个所谓的nano根本就是个三无产品,tunigy nano根本就没有出过10000的电芯,从这款电池上市以来一直以裸奔的形式销售就可以知道这款nano就是个李鬼,而并不是某代理商所谓的特别订制。
之前也有个帖子在质疑这款电池,在淘宝上也搜到了三款6S10000的(A、N、T开头的三个品牌),大家可以注意下参数,外形长、宽、厚,重量几乎一样,N、A开头的两款标称15C,T开头那款才10C。最近有位模友拆了一组nano,发现电芯喷码上赫然标着10000mah 10C,果然与我的猜测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据说DJI的15000mah电池快出了,不知道多少C

DJI这款15000的电池也有点让人迷糊,看其代理商淘宝店里的标称是6S 15000 15c,但是电池的商标上标4~10C,不知道该相信哪个。
同样,淘宝链接上标着redzone,电池的商标上却没有任何品牌标识,不会又是个李鬼吧?

网友C:
DJI的电池还没出呢,redzone是富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DJI的电池还没出呢,redzone是富力的

那我在这里再做个预测,DJI 6S 15000的电池就是他们深圳代理商这款redzone 6S1P的或者6S2P 7500*2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哎还是上roc靠谱啊

同样的体积,同样的尺寸,同样的容量,同样的重量,你觉得能靠谱到哪里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样的体积,同样的尺寸,同样的容量,同样的重量,你觉得能靠谱到哪里去呢??

靠不靠谱,一用便知

网友:
说起   6s  10000 nano
我操tm 就想骂娘
~~~~~要买电池的 千万不能卖这款
~~两个 5000 6s 都比那个垃圾好很多倍

网友:
我的6s  10000 nano 电池 s800+z15 飞13分钟下来电压每节3.5V(报警器),电池很热,估计C数不够,用2块ACE5000mA电池也飞13分钟下来电压每节3.7V多点,电池刚有点温热。

网友F:
我的神啊,敢情问一下现在用S800的有多少老飞手啊 ????你们自己看清楚了,,是nano mars  不是 Turnigy nano-tech ,这个1500元一块的电池连个商标都没有,我真搞不懂了,还那么多的人敢去买???你们脑子有问题是不是???买到手一飞,好了,发现放电根本达不到要求,咋办呢??找卖家,卖家咋忽悠你呢??机身重量太重??电机耗电太大?。。。。。。,总之电池没问题,是你自己设备的问题,敢问几何时,在论坛里和我争论大容量低C数电池用于多轴飞行器的可行性的”老手”,怎不见飞行验证视屏出来??我提倡的放电C数至少30C以上有几个人认同了??现在好了,NN多的人买了1500元一块的所谓nano mars电池,用的如何???醒醒吧,S800和Z15不是新人玩得转的东西,该交的学费还是要交的,认了吧,呵呵

网友:
就看人家国外用的人多  这电池在国外属于特廉价产品

网友:
nano Mars 6S 10000MAH 15C 锂电 DJI 标配 S800筋斗云

网友:
那个烂电池   已经被我改成2组 3S 给地面站用用了

网友G:
6S 10000MAH 15C 号最大放电150amp, S800 最多用50amp, 应该设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6S 10000MAH 15C 号最大放电150amp, S800 最多用50amp, 应该设问题。

怎么测出来最大50A的??我就不信6KG起飞,电流才50A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我的神啊,敢情问一下现在用S800的有多少老飞手啊 ????你们自己看清楚了,,是nano mars  不是 Turnigy ...

大容量的30C有点过了,额外增加了负载
我试下来,如果是20分钟续航的话,25C的效率最好,电池重量占全重1/3左右
现在很多人配的S800,电池占全重比例太小了,五到六分之一的电池重量,续航是不可能高的,不管是多少C的

网友:
  二顆並聯放電 是否會損傷電池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容量的30C有点过了,额外增加了负载
我试下来,如果是20分钟续航的话,25C的效率最好,电池重量占全重 ...

现在就是找不到合适的S800电池,只能两块并联起来用,感觉不爽

网友:
50A有1000w了,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重决定电流,目标续航时间决定C数
由电流和C数来选择容量,最后再把电池重量反馈回去进行修正,就能选择 ...

您的回答 不太能理解 能否举例说明下?

网友:
如果大负载的话,低C数的电池的确不怎么行!

网友:
nano那个蓝皮6s,10000mah肯定有问题,那么轻,虚标

网友H(2012-11-14):
这个电池我也是买了一堆 只能飞大月7、8分钟。  也是dji某代理力荐的。这个事情有没有个结论?,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电池我也是买了一堆 只能飞大月7、8分钟。  也是dji某代理力荐的。这个事情有没有个结论?,

你的比我的飞行时间长,我的平均不到2分钟,最短36秒报警。

网友:
6S 10000MA NANO电池真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