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9 ER9X怎么设置飞翼混控

楼主(2012-09-01):
刚买了个飞翼没有方向舵的那种,请问应该怎么设置
遥控器
?

网友A:
不是有飞翼模式的嘛

网友B:
10/10菜单里的第5个Elevon\Deltv 这个就是三角翼混空~多看看说明书,上边有~有发帖子这功夫说明书也看完了

网友C(2013-05-29):
有一个MIXER菜单,如:ch1 100 RUD 按edit 可设置该项,后边有一个switch ,可设置混控开关和旋钮等....

网友D:
混控模版里面有个delt

网友(2013-09-07):
同问,刷完了,不会设置混控,不知到CYC1,CYC2,CYC3,怎么设置

网友E:
看看,拿分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