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 bee2 改无副翼

楼主(2012-09-01):
今天手贱,把bee2改了无副翼,飞也行,就是对舵量太敏感了。于是在一次打舵过多后以炸没一支拉杆告终,最终改回有副翼。只是把副翼杆两端去掉2cm。好操作不少。就不上图了,失败的改装。不过450有不少模友改过无副翼,不知手感如何。各位可以试验一下bee2,我是新手,可能控制不好,不知老手如何。

网友A:
450无副翼是需要使用三轴陀螺仪来帮你修正,bee2只有个锁尾,当然不好飞

网友A:
引用 网友A:
450无副翼是需要使用三轴陀螺仪来帮你修正,bee2只有个锁尾,当然不好飞

正解

网友B:
我用小丘改,完全控制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小丘改,完全控制不了

嗯,一打舵,杯具了,太灵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