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3.6V警报,电池拆下来有3.8V?

楼主(2012-09-01):
我飞一个的四轴,1kg,用LIPO 3s1p 2200mah。电压警报3.6V,马上落地,电池拆下来,用同一个警报器测量电压有3.8V(电压准确)。虽然很常见,但一直不明白这是什么原因,请教各位。

网友A:
因為有負載電池就會降壓,如果下來靜止量電池有3.8v,可把警報器電壓再調低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為有負載電池就會降壓,如果下來靜止量電池有3.8v,可把警報器電壓再調低些

等于没说阿,想知道原理

网友:
就像你家水龙头放水 管路压力会下降   龙头关了 又回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等于没说阿,想知道原理

哈哈,人家已经说了原理了,只是你不能够理解而已。

网友:
四楼说的通俗易懂呀。
科学的说法是:电池在大电流放电时,因为有内阻的原因,输出电压会下降的很厉害,放电电流越大,电池 质量越差(即人们常说的放电C数越小)这个电压就会降很多, 低于你的3.6伏保护电压,一但停止放电,电压马上就会升起来,

网友:
LZ自己不明白,就不要说人家说了等于白说

网友B:
电池有内阻,在电流大的时候,内阻消耗的电压比较大,例如内阻0.003欧,40A放电的话,电压就会下降0.12V,所以加负载的电池端电压会比无负载的时候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有内阻,在电流大的时候,内阻消耗的电压比较大,例如内阻0.003欧,40A放电的话,电压就会下降0.12V,所 ...

这才算清楚。不过这个道理我懂的,想到过。实测我四轴悬停电流15A,电池内阻如果要分掉3.8-3.6=0.2V的话,内阻需要有0.013欧姆。这个内阻差不多么?(3s1p, 每个cell分掉0.2V,每个cell内阻0.013)
查了下tb,有商家宣称3s1p 2200mah内阻内阻:8.5豪欧,=0.0085欧。不知道是1cell还是3cell合计。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才算清楚。不过这个道理我懂的,想到过。实测我四轴悬停电流15A,电池内阻如果要分掉3.8-3.6=0.2V的话, ...

你这只能是估算,误差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只能是估算,误差很大的

不是估算。15A,3.8V,都是实测值。15A是悬停时刻,我当场观察的,用霍尔电流数显,装在四轴上,霍尔电流计在这个数量级上应该比较准的。如果以上各位的说法正确, 那计算出来的内阻就是比较准的,至少在数量级上不会差.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估算。15A,3.8V,都是实测值。15A是悬停时刻,我当场观察的,用霍尔电流数显,装在四轴上,霍尔电流 ...

算出来的是准确,但这是整个回路的内阻, 线材,插头,在毫欧级别上。都是不可不计的!
现在的2200 25C 以上的电池, 单CELL 内阻都差不多在2.5-3毫欧。
另外电池在倍率放电时,平台基本都是在3.5-3.55V ,所以报警器设置电压到3.5V报警是比较合理的!
有效利用电池容量。对寿命也不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為有負載電池就會降壓,如果下來靜止量電池有3.8v,可把警報器電壓再調低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算出来的是准确,但这是整个回路的内阻, 线材,插头,在毫欧级别上。都是不可不计的!
现在的2200 25C  ...

我用3.5V报警飞了一年多,3.5V报警的话,常常来不及降落就掉高度(我四轴推重比超过3倍,照理说不该如此)。多次造成降落折桨。飞远的话(也就50米)回程降落非常危险,落下来甚至能飞不起来。

怀疑是电调启动了功率缓降功能,但是好盈电调说明书写默认设置在3.15V开始降功率。研究过电池放电曲线,我认为电池带负载从3.5V落到3.15V也不至于那么快,有点奇怪。所以最近改3.6V报警了。

另一方面3.5V报警回来常常不足3.7V,我会用b6 storage模式补电防止长期存放过放,有点麻烦。3.6V报警实际下来3.8V正好适合存放。当然这一点是次要的,回程降落安全是最在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