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生求助D210

楼主(2012-09-01):
今天把挂轮拆了重新挂了一个能车1MM螺纹的挂轮,车好后不知道挂轮怎么还原了,就是车外圆自动走刀时的挂轮不知道怎么配了,求助D210的车友能帮我看一下怎么配的,最好又有张图片。谢谢!

网友A:
原配安装的是1.0的螺距,,,,,,,,,,,,,,,,安装挂轮表安装

楼主:
1.0是车螺纹的啊,我说的是不车螺纹怎么配啊?

网友A:
原配安装的是1.0的挂轮,自动走刀,卡盘每转一圈,,,大拖板走1.0毫米

楼主:
哦!我再看看,谢谢老刘

网友B:
我的车是c210,原配挂轮是走刀0.1mm,我估计你的d210默认走刀不应该是1mm吧,还原成0.1或者0.2只需要按照挂轮表的要求重新换上即可,好好看挂轮表,不难的。

楼主:
谢谢了!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