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入手小六通,纠结于九鹰125、FBL100

楼主(2012-09-01):
在不考虑价格的因素下,以上两款,哪个性能好,配件便宜,有了解的朋友给点建议。

网友:
还是支持华科尔!个人意见!九婴看着做工也不错~

网友:
我入了只125A,但我好几个朋友入了100,建议你入100

网友:
cp吧,人多,改无刷也方便。
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

网友:
果断mini cp

网友:
我建议125a吧,很耐炸,不用考虑舵机被炸坏的可能性,100的话有点基础了飞起来更好,100有高频头单买的,所以以后入也不用顾及遥控器问题

网友A:
为啥我觉得100比较好呢?

网友:
mcp ↘
        fbl100↘

按这个顺序考虑...从上到下: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我觉得100比较好呢?

其实我也觉得fbl100不错!

网友B:
九鹰125的耐炸我看是飘出来的,原装动力肯定不如100。都改了无刷 M5之类我看还是100耐炸比较靠谱。无刷现在不是问题,定速电调好的很。
性能不好说,原装肯定是100好还是动力差距。改装了就不好说了,得问都玩过的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九鹰125的耐炸我看是飘出来的,原装动力肯定不如100。都改了无刷 M5之类我看还是100耐炸比较靠谱。无刷现在 ...

定速要好电池,和好尾巴~
就是30C以上的电池黑贵~

网友:
f100改无刷麻烦点,,但是耐炸,,,mcp玩的人多,改无刷方便,,d7控便宜好用,,,125玩的人少点吧···

网友:
有贴有人玩250,100多电会3d了还一次都未炸,如果你认为自已能(真的能才好)直接买MCPX或130X或上700级都不怕。否则FBL100,就耐炸肯定是排第一。

网友:
fbl100 直线舵机 ,不扫舵机齿 ,部份配件和mcpx通用 ,minicp的价 fbl100都带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定速要好电池,和好尾巴~
就是30C以上的电池黑贵~

我就用20C的,起码和原配差别不大,13元,有时候不要太相信数据。瓢虫尾,马达15桨叶2.5,包好用。A120马达。新手一年之内应该足够了

网友:
我也很纠结于这几个·像入小六通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