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E2启动尾巴右甩

楼主(2012-09-01):
bee2自从改了无刷动力后在启动油门刚开始加时尾电机不转,尾巴总是向右甩一下,再加油门就好了,结果起来后就不是对尾了。混空比例已经调到最大了。各位帮忙分析一下原因,说说解决办法。

网友A(2012-10-07):
是感度调节不对 好像! 我也在玩bee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感度调节不对 好像! 我也在玩bee2

谢谢你的回答,不过感度调的再大些或者是小写都不合适了,所以还是没再动。

网友:
该无刷后,尾电机最好也换成cn12试试,我的目前就这样,锁尾效果不错

网友A:
桨装对了没,还有检查线路焊接 有没有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桨装对了没,还有检查线路焊接 有没有焊好

装对了,只是刚启动时有着现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对了,只是刚启动时有着现象

三合一不能平着放,最长边和厚度的立面要向下。 混控比调到最大还不行,有问题!上个视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