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翼展830mm的像真P-47用什么配置

楼主(2012-09-01):
如题,新手买了p-47不知用啥配置,我有3s1300 3s2200的电池 40A中特威30A新西达 9克舵机 用多大电机 kv值 多大桨谢谢各位!
翼展830mm 今天下午到货了简组了一下。发几张照片

网友A:
多大翼展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大翼展飞的

翼展830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懂,帮顶!

谢谢帮顶

网友C:
2208  KV1400  桨用7060 8060  都行    用1300的电池   2200用是可以用 不过速度会变快而且会贼         以上是我玩飞机以后的小经验  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08  KV1400  桨用7060 8060  都行    用1300的电池   2200用是可以用 不过速度会变快而且会贼         以 ...

多谢 多谢!学习了!

网友:
看来你买了我刚看中的那架。

楼主:
呵呵 所见略同

网友D:
翼展830的泡沫机,一般起飞重量在600~800克左右,电机建议朗宇2212 / 1400KV,8X6的桨,30A电调足矣,电池一般都是3S1300mAh的,不可能上2200mAh的电池,因为第一这种鸡鸡不会给2200的个人设那么大的空间,第二2200电池对这个鸡鸡来讲太重。至于LS有位仁兄所言用2200电池会变快变贼,个人以为不可能,原因是没有增加电压电流,何来更快的速度?增加一些留空时间倒是真的

网友:
2212 1400KV 8060桨

网友:
2212 kv1400 xxd飞路过 这种飞机一定要配重好 头宁愿重不要轻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翼展830的泡沫机,一般起飞重量在600~800克左右,电机建议朗宇2212 / 1400KV,8X6的桨,30A电调足矣,电池 ...

那是因为重量加大后,要维持平飞,就必须加大油门,比方说原本50%的油门就可以平飞,但是用了2200电池后就需要80%油门才能平飞,这样速度就加大了,而且机子重量加大,惯性也加大,翼载荷加大,导致操控困难。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是因为重量加大后,要维持平飞,就必须加大油门,比方说原本50%的油门就可以平飞,但是用了2200电池后就 ...

有一定道理,哪天我加个配重试试效果

楼主:
谢谢 10楼 11楼 12楼 13楼 还有14楼的朋友,我手里正好有xxd2212kv1400 准备用3s1300的电池飞。多谢大伙

网友F:
我建议你用2200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建议你用2200电池

呵呵 下午刚刚收到货,看了下有放2200的地方。感冒了明天好点了再组装。

网友:
2208 1800  7050  够了  电池1500以下随意

网友:
我是用朗宇2212 / 1400KV,8X6的桨,40A电调,电池3S1300mAh 重心刚刚好很爽。

网友:
是菲摩斯的迷你二战机?嗯,这个小飞机的原厂配置是2208铃铛,kV1300左右,8.5×9重桨,2S 800mAH电池。
那些非要建议人家在这么小飞机上装2200电池的,用2212 kV1400配8060桨的,你们自己见过这个飞机吗?知道它到底有多大吗?我忍下想骂人的冲动,真心提个建议配置:如果用XXD的电机,2208B kV1800铃铛,配XXD 8060橙色窄桨,7.4V 800~1300mAH电池。

网友G:
我的海盗是 KV1400 八寸浆很安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