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爷52发动机请教!

楼主(2012-09-01):
今天磨机,高速找不到,怠速反而很稳定,调到掐油管转速稍微上升的状态。可是高速上不去,主油针超1.5圈稍微加油门就会熄火,肯定富油了。往里收,情况好转,到中速可以随意拨动油门,但是再往上就会有咳嗽声,并且烟很大,再往里收,一直收到0.5圈还是这样。插着点火器可以随意上高速,反应灵敏,一拔下来就不行了。
OS8#火头,20%的油,该怎么调呀?

网友A:
好几年没玩3叶52了,我记得油门摇杆的那个洞洞里边还有个油针,用内六起子细细的调一下高速很容易上去的

楼主:
蓝色摇臂里的怠速油针,我调到很稳啦

网友:
该换新火花塞了

楼主:
哥哥们啊,火头新的啊,烧了才2箱油
我换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服不行,楼主就是有水平

我确实菜鸟,您不用讽刺我

网友(2012-11-22):
引用 网友A:
好几年没玩3叶52了,我记得油门摇杆的那个洞洞里边还有个油针,用内六起子细细的调一下高速很容易上去的

请问磨合的时候 是高速磨合 还是 低速慢慢的转啊??

网友:
偶也遇到楼主的类似情况,低速很好,高速上不去,后来把副油针调稀了一些,就好啦。
副油针朝顺时针方向拧,就是调稀混合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