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0630加变频器求助!

楼主(2012-09-01):
潜水看了很多关于变频器的贴子,什么220输入,380输入的,还是不明白啊上星期把坛里那台丹东产的准全新0630收来了,是改
电机
还是加变频啊?是加变频就可以在家玩了吗?看贴子说功率影响不大。还是直接改220电机?改电机的话电控箱也得改,我还不想改变原来的样子!请各位大侠支支招吧!电的方面我太白痴了。还有它的附件谁有可以出给我吗?高价!什么中心架,跟刀架、挂轮、乱扣盘,我想凑齐了边玩边收藏。X8120铣九成新以上附件齐全也想高价收一台玩!这个毒坛让我中了巨毒无解!都花了二万多了,

网友A:
0630真的没必要加变频 丹东的是能变到2500转的高速的 不要乱改了 想法子弄到380的电就行

楼主:
对就是和您的一样的那台,可是家里没380电怎么办呀!

网友B:
没有三相电,用变频器吧。速度任意调节,小功率车削还省电。

网友C:
买了些什么花了2W?准备一个1.5KW的单相输入三相输出的就行了

网友D:
首先要吧电机该为三角的接法,然后如果不在乎价格就买个变频器1。5千瓦的。单相变3相220v的。大概300元多,好点的话要贵点。
如果要便宜点就并个40uf的运行电容,还要加个100uf左右的启动电容,你可以试试一般电容是20多元吧一个。当然还要有开关

楼主:
我马上去交易区开贴,多谢!
后面说的附件和X8120谁有啊?(西家超级C2一310加附件6000,西家su1加附件8000,u2磨刀机加附件2000+,各种刀具量具2000+,一台二手80分度头1000+,破铜烂铁一堆1000+,反正二万挡不住

网友E:
无底洞啊

网友F:
本人的实际体会是,改成三角形接法后加变频器,控制系统也不用动,将变频器的多功能端子引出,在车床上装控制正反停的开关就是了。绝对使用,因为你加电容后,原来的控制系统一样要全部改。一般三相改单相的750算是极限了,再大的电机效果不好。发热厉害,还没力气,声音也大。

网友G:
加变频器的话,电路任然需要改,否则0630自带灯,水泵都不能用

网友G:
楼主晒晒你的鸡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