犀牛玩垃圾——电动螺丝刀

楼主(2012-09-01):
将这个垃圾收回来,是因为看到那小电机是好的,减速箱好长,想研究是怎么回事,(以前拆过得伟的冲电钻,电机比这大,但减速部分并不长)。回来上电,能转,然后就支解了,没想到居然是二级行星减速。

网友A:
减速箱很好,牛大王怎么当兵了?

网友:
洗得好干净,汽油干的?

楼主:
先是用洗衣粉加热水,用牙刷刷的,然后冷水猛冲,往复几次,然后擦干,喷WD40,装配时上黄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速箱很好,牛大王怎么当兵了?

其实回复的都是我的马甲,根本没人理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回复的都是我的马甲,根本没人理我。

有时间看下我发的变形金刚跳舞,有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时间看下我发的变形金刚跳舞,有视频

看过了,很牛X,兄弟真是个有耐心的有米人呀!还有技术,让我们很有压力!

网友:
新加入,向各位学习,看这样的帖正是学习的好机会,谢谢。

网友:
这个不错,是黄铜的。我的一个洋垃圾用了十几年了,里面是铸钢的。

网友B:
请问下大家,这种行星减速箱有些是三层齿轮(两层塑料齿轮,一层金属齿轮)。我要问的是怎么排列比较好?

1、金属齿轮那层夹在两层塑料中间
2、金属齿轮在最前端,两层塑料靠近电机端
3、金属齿轮在电机端

网友C:
这个可不可以调力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大家,这种行星减速箱有些是三层齿轮(两层塑料齿轮,一层金属齿轮)。我要问的是怎么排列比较好?
...

金属齿轮强度高,肯定是排在输出端,因为越到最后传递的力矩越大,而塑料齿轮在高速时噪音小,平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不可以调力矩?

这个是可以调力矩的,就是压那个弹簧,顺着安装的长圆柱头是个球面,与横着安装的短圆柱外圆接触,力矩超过设定值后,两者就打滑。内齿就便在套内回转。

网友:
内部做工还是不错的,但显然没有德伟的好吧。

网友:
收几只放交易区吧..我想要几只..如果不贵的话.呵

用来改升降台改电动不错

网友:
前一段也买了一只802螺丝刀用,从全手工刀机械化的感觉就是不一样,现在几个螺丝也先把他拿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