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桥洞,然后洗洗澡

楼主(2012-09-01):
桥在800多米开外,穿过去挺顺利,调头降高度准备再穿就悲剧了。电调应该当场就烧了,飞控焊角都长毛了,不知道坏了没有。

网友A:
...飞得不错啊,飞机飞行很稳啊,可惜了,对高度估计不足。最后返回的路上飞机突然抖了一下是什么情况?

网友B:
洗洗更健康

网友C:
拍的挺好,可惜了.

网友D:
水上降落的很成功啊

网友E:
第一次穿得很好看,JJ又稳,第二次可惜了,水面太平,影响判断。

网友F:
飞的真好 求配置

网友G:
这高度控制的杠杠滴啊

网友H:
我的911今天非丢啦

网友I:
降落成功

网友:
降落的时候很漂亮
。调机高手啊!

网友J:
最后怎么弄上来的?‘

网友K:
损失大不大,安慰一下、、、

网友L:
变成水上飞机了....还好是泡沫机......

网友M:
这样飞得用水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