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TANK豹1A6悬挂系统改造完毕!完美解决前后轮上翘问题!

楼主(2012-09-02):
VS坦克主要是遥控的,但是为了提高通过性,厂家故意限制了第一第二第三第七四组负重轮的行程,本次改造主要就是要把限制行程的塑料凸起切除。此外,通过更换弹簧,使悬挂动作更加平滑,同时解决负重轮高度不对的问题。

内部改造图

改造后相当完美的效果!

换弹簧之后,悬挂非常软!

不过这么改造之后,通过性有所降低,但是作为静态摆设的时候,前后负重轮不再翘起,仿真度大大提高!可以说是各有利弊。

网友:
完美吗,单薄的负重轮,鲜艳显眼的摆臂十字螺丝,还有那履带也不好看,
光负重轮厚度不够这点就是最大的败笔

网友:
不管怎样,自己喜欢就是完美!建议楼主,可以改点2.5cm*05mm的橡皮筋加在路轮上,该觉就好多了!像路轮挂了胶的!呵呵!

网友:
可惜没有这个比例的改装件,不然,就这涂装确实值。我是既不会动手,也不会上色,一样玩,哈哈哈

网友:
只为超越,楼主精神可嘉

网友:
请问LZ右侧第一路轮怎么拆下来的,诱导轮盖住了螺丝啊,请指教.

网友:
用刀子试着就翘开了

网友(2012-10-28):
负重轮加一圈胶会好很多吧。

网友:
弹簧 哪搞的?

网友(2012-12-08):
为了更真实  要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