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充电电压差。。。

楼主(2012-09-0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肯定是万用表上测的准!!电显不是那么准的!!

网友:
其实b6不管正不正品精度都一般,看人品了,我用山寨的也和朋友的正品一个样,价格差一半,要精度就要把里面一排取样电阻换掉,但这个是技术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万用表上测的准!!电显不是那么准的!!

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我就奇怪了哦 ,B6充满电停止后,按道理都充到4.20V ,可是我的万用表测的时候最高都是4,18呢 。。。。

损失的电压在你的充电输出端子线上

网友:
B6没有对线损电压补偿的设计考虑,简单低端的充电器不能完美充饱电池,能充到容量90%不是也很好了吗?虽然永远吃不饱但是对电池使用寿命也不错,是吧

网友:
我的都4.2

网友:
楼上什么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