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0X-S升级NAZA成功,今天飞到失控...

楼主(2012-09-02):
用NAZA替换GU344以后,发现NAZA和原有的GUEC 10A电调不兼容,换了好赢18A以后。终于成功!

今天爽飞了一组,一直飞出遥控距离~ 还好设置了失控自动返航...

用的是6EXHP改装的飞梦2.4,在地图上拉了下,直线距离400m,估计高度300m,难道500m就Out of range?

上图...

网友:
闹市区飞呀,很危险哟。

网友:
总有一天会在闹市区出事

网友:
技高人胆大

网友:
设备一定要过关!

网友:
设备过关也保不齐,我都是多跑十几公里在野外玩。

网友:
不错 顶下  不过最好还是去人少的地方吧   出事就晚了

网友:
技术再高、设备再好也难免炸机,多轴重量可都不轻,飞几十米高掉下来砸头上必死无疑啊......

楼主:
是在小区里面飞飞的,只是飞得高了些。刚好旁边是一个公交总站... 不过下次还是小心点的好!

网友:
每次我都找个无人区飞,这么高,万一砸到人,砸到好车,后果不堪设想,四把高速旋转的刀子很危险

WKM都不靠谱

如果砸到车,果断躲起来不要机机了

网友A:
◥█▄▃▁
...◥█☆█▅▄▃▁▁▁▁▁▁▁▃▄▅00▅▄▁
〓▇█████拿分专用灰机████████████▅▄▃▁▁▁▁▁
〓〓〓█████████████◤

网友(2012-10-09):
感兴趣小四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