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算能发帖了,庆祝下

楼主(2012-09-02):
本人新手,一直在飞伟力911,最近想入手一个450,我想自己组装一个,顺便锻炼一下动手能力,有大大们帮我推荐一套配置吗?控应该选什么的?(2000元以内)
小点的JJ我也想买一个在宿舍玩,minicp到底好不好,耐炸吗?最好控能通用,要不还要买2个
遥控器
,划不来。求指教。
哦,对了,450的空机尾部买皮带的好还是买轴传的好?

网友A:
小JJ就买FBL100吧

网友B:
minicp/genius cp+devo7/10+接收机+450(固朗 飞越)用皮带传的,炸了好修。 不过有人说华科尔的控易失控,至少我飞的时候没失控过。

网友C:
小飞机就买那种微电机是7mm的 好换 想02s这种轴传的 飞机太小 配件硬度也相对低一些 虽然是好飞机 但是新手来说维修什么的都很烦人 室内就别考虑200以上的了 扰流就够受了
450的话 全套飞越下来 三轴zyx够用了 有钱也可以考虑Vbar或者MB 3GX性价比不高 斜盘舵看价格就差不多了 160左右一个的 尾舵想一步到位就9257 想差不多就飞越的9257 自己用过 锁尾也刚刚的

网友C:
控的话 devo10是不二的选择 现在850套装连接受都下来了 以后玩油机都够 要是感觉对手感要求不高 天七也行 以后也够用了

网友D:
楼主我最近创业缺钱 有想法吧东西全卖掉 东西都是你要的 D10+1002接受 450全套 飞越FBL+ 正版9257 933 ZYX 亚托450M+35X 飞机最多30起落 无炸·····调试完美 98新 MINI CP 99新 带大量多舵机齿 4个备用舵机 机身一套 铝箱 UPO2升级套装 拔齿器 ·········好多 ········飞机改无刷

楼主:
谢谢大家,那我就先买个minicp和10的控,玩玩就配450,要不然一次性花钱太多老婆不高兴。
顺便问一下,devo7的控和10的控的区别,区别不大的话,买个7的,也能飞450么,没必要花太多钱买10。
求解答

网友E:
性價最高的應該是七通的控,自己就換了DSX7